[工仪] 帮朋友做的点焊机,用闲置的Mega16做得

楼主(2021-04-10):
朋友来玩看我做的点焊机不错,要帮忙做一个,手边没有STC12C5A60S2了,就用闲置的Mega16做了一个,贴片的芯片不怎么好焊接,充电电压超过设定值cpu就会断开充电,脉冲数1-3可调,脉冲时间1-10ms可调,当焊笔按在镍片上1秒自动触发,1602液晶显示,买了电焊机快接头,直接固定在PCB板上,可以方便的装拆焊笔,PCB先用小雕刻机打孔,在用感光发制作

设计的PCB

设计的PCB

打印的菲林

打印的菲林

曝光后的PCB

曝光后的PCB

腐蚀好的PCB

腐蚀好的PCB

焊接好的PCB

焊接好的PCB

下载程序

下载程序

组装好的点焊机

组装好的点焊机

1602液晶显示

1602液晶显示

按键说明

按键说明

试焊的效果

试焊的效果

程序与PCB

网友:
就缺个壳子了

网友A:
使用的arduino编程吗?能否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arduino编程吗?能否分享学习一下

arduino的定时不一定准确,高精度的得直接编写程序甚至是汇编的,如果要在arduino下面使用,需要在IDE额外加入第三方的开发板包(MightyCore)

网友:
表示太难了,我只会买成品控制板拼装。

网友:
这软硬设备都好齐全啊,自己蚀刻电路板,

网友:
比较简洁,用什么IC做的

网友B:
比较简洁,用什么IC做的,零件配童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简洁,用什么IC做的,零件配童有吗

Mega16做的,STC12C5A60S2也可以,程序PCB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Mega16做的,STC12C5A60S2也可以,程序PCB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下载了,没看到元件表

网友(2021-09-22):
楼主,能发个元件表吗?或者图纸。谢谢!

网友:
有原理图或者BOM表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