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情况下铅酸电瓶修复器还是有效果的!积分商城兑换的修复器实战...

楼主(2021-04-10):
坛友@rush 在积分商城发了一个电瓶修复器的交易帖。我自学自玩改装电动车快4年了。电瓶也接触过不少,有时候也帮亲戚朋友街坊邻居更换电动车电瓶。
经过我手的电瓶没有200个也有百来个了,大部分都是寿命到了,有一个电瓶极板老化,不过因为长时间搁置饿死的电瓶也不少。自己也试过很多种修复方法,加稀硫酸,加蒸馏水,半波50Hz充电。前两者对于现在的电动车胶体电池几乎没效果,反而还有负面的效果。后者对于某一些电池有效果,不过微乎其微。
淘宝上也有所谓的脉冲充电器,电瓶修复器、xxxx去硫化信号发生器。价格都在40甚至更高。积分商城那个也就一顿饭钱,弄个来玩玩。何况人家整个电路的工作原理、线路图、程序都一目了然,起码不是太直接的智商税。非常感谢坛友,还给多了一块空板子。

楼主:
这楼实测。情况说明:一台电瓶车长期未充电,报警器自放电,有5块天能12v20ah胶体电池集体饿死,电池日期200406,单体电压4v无法正常充电。
尝试过进行50hz800ma和2a充电,4块电池可以达到5.6v,其中一块10v,均无法放电,擦碰正负极火花微小。

由于我一开始觉得这东西可能没什么效果,甚至一点效果没有。所以过程中我也没有专心记录拍照。这次成功了,也是平时和某人的微信日常聊天凑出来的依据

4月6号星期二收到快递,当晚7点多就开始接上电瓶开始试验,19v2a电源供电。

当晚10点测试电压有上升。不过这也还不代表有用,因为这电瓶用50hz,充电也能充到10v

星期三在家里玩安鑫家买的一堆垃圾。没去工作室记录。

8号。电压基本维持在11.5,我猜测修复过程应该差不多了。拔掉了转为普通充电器1.5a充电

9号2点,转为普通充电器,充了很久。并且电瓶有一点点温度,电压14.65。没有转灯。之前好像看过有人说单次长浮充也能处理一部分硫化。没管它,继续让它发热。当日下午4点,电瓶已经不发热了。觉得有希望,继续。

直到今天下午5点,转灯了。电瓶没有温度。用细电线擦碰正负极,火花非常大 。之前用50h色充电冲出来的火花几乎是没有的,几乎存不住电的

然后开始放电测试,到了晚上放完了,确认电瓶复活

修复现场

容量测试仪数据图

修复过程,电瓶电压记录

第2块被修复电瓶

第2块电瓶电压记录

感兴趣的坛友可以点上面的超链接参考制作帖子程序,做板子也实验一下。

总结,这原理就是充电900ms,放电40ms。对于出厂期在两年以内的饿死电瓶且不缺液的是有效果的,对于正常使用一年半两年的电瓶跑不远,那种多数是缺液和极板老化,那种神仙也救不回来。

网友:
感觉电瓶物理老化,是不可逆转的。

网友A:
楼主半波充电是串联白炽灯和二极管充的吗?我也想试试以前见到过坛友直接只串白炽灯,全波充电的。不过他反馈是没有效果

网友B:
撸闰不知道论坛可以发长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撸闰不知道论坛可以发长文么???

上次和衡水一样,发了一堆被人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半波充电是串联白炽灯和二极管充的吗?我也想试试以前见到过坛友直接只串白炽灯,全波充电的。不过他反 ...

使用特定周期进行充放电。单片机控制两个mos,分别控制充放电时间

网友:
能修好的概率太小,而且寿命放在那,再怎么延长也效果不大,还不如折腾锂电池,我是都已经换32650的铁锂了,用了1年多了,很舒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特定周期进行充放电。单片机控制两个mos,分别控制充放电时间

这个应用场景有限,毕竟像这种情况的不是太多....

网友:
能修好一块是一块,但注意还得测一下自放电。

网友:
我为以能拆出来再组装一下

网友C:
我跟在你后面也撸了一块,自己没有旧电池,向街坊邻居讨要坏电瓶无果。只好把自己汽车上的电瓶拆下来“修复”,此电瓶购于2017年1月,风帆45AH,汽车很少开,一个月也开不了一次,没想到这电瓶还挺耐用,四年都没坏,不管它坏没坏吧,先“修复”一下再说,。

刚拆下来时测量是12.53V,到现在已经“修复”了43个小时,电压充到13.05V,不管有没用吧,就当是充电维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跟在你后面也撸了一块,自己没有旧电池,向街坊邻居讨要坏电瓶无果。只好把自己汽车上的电瓶拆下来“修复 ...

你这就是纯粹维护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跟在你后面也撸了一块,自己没有旧电池,向街坊邻居讨要坏电瓶无果。只好把自己汽车上的电瓶拆下来“修复 ...

你这是升级版了,居然还有散热片。我那个散热片是自己加的。最大的发热是电阻,广州这大热天,PCB都烤的微微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跟在你后面也撸了一块,自己没有旧电池,向街坊邻居讨要坏电瓶无果。只好把自己汽车上的电瓶拆下来“修复 ...

而且我发现这个电瓶容量越小的修复越好。你这45的太大了,应该也就挠痒痒的效果。过几天我试一下4.5ah和8rah的修复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升级版了,居然还有散热片。我那个散热片是自己加的。最大的发热是电阻,广州这大热天,PCB都烤的 ...

散热片是我自己粘的,,买了一包这种小散热片,之后患了强迫症,只要有TO-220的管子就粘一个,,其实根本不热,是电阻在发热,而且是充电的那2个电阻发热,放电那2个一点温度没有,充电那两个也不太热呀,如果用19V充电那就只是有点暖和,如果用24V充电,手也能摸个几秒才顶不住,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瞬间电流才一百多毫安,可能是我的电瓶电压还挺高的原因,有十二伏多,现在充到13.1V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我发现这个电瓶容量越小的修复越好。你这45的太大了,应该也就挠痒痒的效果。过几天我试一下4.5ah和8 ...

挠痒痒就挠痒痒吧,反正车也不用,就让它一直在那修复。如果把那几个充放电电阻换成阻值再小一点的大功率水泥电阻,让它充放电电流大一点不知道会不会对大容量的电瓶有效果。
不行到时看去哪里搞一个小电瓶来试试,不过估计难,毕竟这旧电瓶可以换钱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跟在你后面也撸了一块,自己没有旧电池,向街坊邻居讨要坏电瓶无果。只好把自己汽车上的电瓶拆下来“修复 ...

汽车电瓶定时把电补满,不在亏电状态,而且做好隔热,就很耐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汽车电瓶定时把电补满,不在亏电状态,而且做好隔热,就很耐用的

定时把电补满我没做到,只在新买电瓶那半年做到了每隔三个月充一次,后面就懒了。隔热倒是做到了,这电瓶一买回来我就用隔热绵包好了才装进发动机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定时把电补满我没做到,只在新买电瓶那半年做到了每隔三个月充一次,后面就懒了。隔热倒是做到了,这电瓶 ...

那也可以了,如果每次打火能跑10公里(半小时)这样,基本不会亏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