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商不可靠,制造商可靠。拆个微商的碧福缇肩颈按摩仪

楼主(2021-04-10):
作为理工男,肯定不会在微商买东西(主要还是穷,交不起智商税)。于是在闲鱼的微商处置玩家手里买了这货(微商价399,垃圾佬入手69)。体验下来,发现力道很好,比之前京东买的一个健得龙的力度大很多。
可惜近期摔了下,接触不好了,拆开来维修下。

原图是这样的,

拆开来发现,做工出奇的好,各种接口+热缩管+保护垫。

感叹下,微商不可靠,制造商可靠呀,可惜了。

楼主:
其实也不是修,就是有根线松了,重新插下。

网友:
这东西不是交的智商税吗?就是给肌肉放电让它自己动呗

网友:
模块化接线和热缩管绝缘不错,楼主说的应该是全新不便宜用料难说,旧的用料好些。类似情况我买旧的口袋摄像机和旧运动相机,发现用料好些有接线头,新的降低成本直接焊接。服务器拆机风扇无刷驱动板有主控芯片,堵转保护和软启动,新的装机风扇无刷驱动板,只有单颗276霍尔驱动芯片。

网友:
预留TF卡插槽,难道还可以边触电边听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