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艾默生2900u铁壳单板电源改可调

楼主(2021-04-10):
第1张图是从网上搜的,改装可调电源,把621电阻拆掉另一个角安上可调电阻47K电阻另一个安上另一端的电容或者电阻是通的我照的方案做为什么电压可调电阻从0K~30K调节电压不稳定为什么从0v起调不行40v我上调电压很稳定第2张照片是我改的

网友A:
你写出来加个标点能很麻烦吗?这个电源我有一台。说说改的过程呗?

网友B:
我有个铁壳双板一直没有改。还有铝壳双板也没改。
我看别人说这个电源用电位器的话,调压本来就不是线性的。

网友:
我也有这个铁壳单板的!还没有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铁壳双板一直没有改。还有铝壳双板也没改。
我看别人说这个电源用电位器的话,调压本来就不是线性的 ...

艾默生2900铁壳雪花双板。可调电源资料我有,但是是收费的,因为我是从闲鱼上购买的,花了我40元大洋我可以便宜20元出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写出来加个标点能很麻烦吗?这个电源我有一台。说说改的过程呗?

抱歉,我没有那个时间给你标点,你自个去上网上搜自个改。

网友(2021-05-26):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铁壳双板一直没有改。还有铝壳双板也没改。
我看别人说这个电源用电位器的话,调压本来就不是线性的 ...

改反馈本来就不线性,要改参考电压才行

网友(2021-09-21):
朋友给了个铁壳单板的2900u,准备学习着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