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厕所手扭式延时冲水阀的工作原理?我想学习修理 旋钮式延时冲洗阀

楼主(2021-04-10):
请问各位老师:   厕所用的  手扭式延时冲水阀(角式便池冲水阀) 、(旋钮式延时冲洗阀)  的工作原理,我想学习如何修理

我的理解:延时冲水阀应手转动旋钮时,出水口快速打开,大量出水;然后,慢慢地自动复位,关闭出水口

别人家延时阀坏了,请我帮忙换一个新的延时阀,我把新的延时阀装上后,发现 延时阀关闭时,大便池仍有水在流,说明新的延时阀有漏水的问题。
我想学习延时阀工作原理的: 手扭 延时阀内部有一条 类似锯条拉出的 1条缝,这条缝起什么作用???是否相当于  手扳 延时冲洗阀的阀芯的这1个小孔?
acfun视频网站 https://www.acfun.cn/v/ac21460639 有一个视频“拆解延时冲水阀,延时机构设计狗巧妙”,这个视频的1分38秒,说 手扳延时冲洗阀的阀芯有1个小孔

②哪是延时阀内部的延时腔?

③延时阀阀芯 的中间轴 可以 用手往外拔动,但中间轴 取不出来(感觉中间轴内有弹簧)。中间轴 往下压则压不动。
这个中间轴 如何才能取出来?

④为什么延时阀下部的结构与上部不一样?
延时阀下部此处开有2条槽,此处是出水口,开槽的话,水不是会从此处流出来吗?但我也观察了,没有水从这2条槽口流出,为什么会这样呢?
此处开2条槽 肯定有作用!要不然,可以省略这个开槽的部分,那么 延时阀下部的结构与上部就一样了
  这2条槽是不是 防虹吸装置???
我在淘宝搜“延时阀”搜到 :HCG和成卫浴 蹲坑脚踏式冲洗阀CF637CT蹲便延时冲水阀铜CF637NT,看这个商品介绍中图片,手扳延时冲洗阀 下部有一个防虹吸装置

百度文库搜“冲洗阀”,有1个16页的PPT文档,百度上传的作者名是:shenlan8828 ,这篇文章是:中宇卫浴/培训科  编写的
在老论坛搜“冲水阀”,“延时阀”,可搜到一些相关的贴子。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我自己以前在老论坛发过的一个贴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40195&page=3        拆单位厕所自动冲水箱内 冲水阀,我不懂原理?想请各位老师指点!

刚搜到一个  厕所自动冲水箱内 冲水阀工作原理的  讲解
延时自闭式冲洗阀适合于家庭及公共冲水厕所使用,由主体阀和加速器两体组成,加速器能够明显增加主体阀流体冲洗速度,以及防止厕所有害气体进入阀腔,用于蹲便器。

水箱顶部有进水口,底部有排水口,内部装有一球冠状的铜制品。球冠口有一个密封的橡胶膜,球冠一侧开有细孔A,另一侧开有较大一点的孔B。一根弯管一端插入孔B内,另一端与排水口相连,球冠口的橡胶膜有弹性,其上面固定有一块圆形小铁块以便压住排水口。

当水从进水口进水箱时,排水口被橡胶膜压住,不能排水。随着水位上升,水通过孔A流过球冠内,又从孔B流进弯管。由于橡胶膜上下水压相等,仍然压住排水口。当水位继续上升到超过弯管最高点时,水便通过弯管流进排水口排出。由于孔B大于孔A,水通过A孔时又受到较大阻力,压强也有损失,故球冠内水量减少,顶部会出现真空。

此时橡胶膜上部压强剧减,下部压强等于大气压强加上水产生的压强,远大于上部压强,橡胶膜上突,排水口打开,水箱内的水急速排出。在水箱内水位下降时,球冠内的水由于虹吸现象仍然能通过弯管排出,保持有真空存在,不致使橡胶膜下移,当箱内的水排完后,橡胶膜橡胶模再次压住排水口,重新蓄水。如果控制进水口的水流量,便可确定排水周期。如此循环,使厕所能自动,定时冲洗。

网友:
不错的原理科普,利用容积变化实现延时关水。以前我以为是润滑脂和减震器阻尼油。

网友:
类似装置还有空气定时继电器

网友:
手拧的旋钮下有个螺丝孔,延时阀关闭时候螺丝刀拧一拧能调节水停,阀芯可以拆,上面四个孔,尖嘴钳夹住两个旋转就下来了,里面是弹簧

网友:
一般是下面那个胶套坏。

网友:
不懂不懂不懂

网友(2021-08-12):
冲洗阀底部两个条形开孔是配合出水口有一个塑料倒锥管对冲洗水进行空气混合形成发泡水,增加冲洗能力和节约用水的目的。

网友(2024-10-05):
四通阀那个怎么调节延时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