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一台康佳液晶电视灰屏

楼主(2021-04-10):
朋友的一台康佳液晶电视说突然黑屏了,让我帮修一下,接到上电开机,发现是灰屏,开壳先查上屏电压,发现无供电,顺线路有只P型MOS管,MOS管D极12V,G极11.8V,正常工作G极应该低电位,往前检是一只三极管,基极0.6V,集电极电压为0V集电极的前端是由三只电阻分压至MOS管G极分压点电压为12伏,查其中一只阻值变电,更换上电开机正常显示啦!

网友:
能快速找到问题所在不是说的那么简单的,楼主厉害了。

网友:
LZ说的轻松,难点就是找到故障点啊~

网友:
我也有个创维的32 屏供电不正常 12V以下跳动 我直接从主板上跳一条线跳过场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