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不一样的易微联控制器

楼主(2021-04-10):
做的第二版易微联控制器,增加了外壳,减少了常闭端口
支持433控制,随意添加各种外壳的433遥控,也是有86面板型的433遥控卖的,但是不符合我的要求,就没用,不过433模块还是焊接上了。
支持蓝牙控制(面板遥控器就是蓝牙遥控),更稳定
主芯片是易微联,就不过多介绍了,详情看百度或者淘宝介绍
4路继电器通断输出(互虐继电器颜色不对,拆机件,没有5v的继电器了)
成本
外壳2.5
pcb某配薅的羊毛
易微联模块14
蓝牙模块两个8
433模块5
各种贴片元件+端子10
空白面板5
面板打印4.5(立创商城打印,25块钱6块)
合计大概50块钱左右

内脏↓↓↓↓↓↓↓↓↓↓↓↓

内脏+面板遥控↓↓↓↓↓↓

整体外观↓↓↓↓↓↓

感觉做的还行的赏个M啊,混了10年的数码之家,论坛的螺丝刀都没有。。
有图有真相
补充,错吧设置的生日当成注册时间,正确的应该是6年

网友:
混10年论坛才数码2段我肯定不信。。。

网友:
这是旧账号没了,重新注册的新号吧

网友:
撸主不介绍,我看不懂...

网友:
易微联是易建联的弟弟吗?

网友:
想用易微联的模块,不知道咋用

网友:
商城还有打印,这个方便

网友:
真不错,我也想去打印,就是不会画板啊

网友:
我本来上个月不是也在研究2线对讲那个门铃吗

我家娃前几天上楼来说 我知道楼下门禁密码了!  原来门铃坏了我报管理处修理, 结果修了一天没修好, 按个号整栋楼都在乱响, 可能修的过程中换主机了, 换了个带密码的(也可能是维修期间为了调试, 把密码取消禁用了), 密码跟隔壁单元门已知的密码一样! 被我家娃的同学随意输了一下, 结果开门了.....

现在不用纠结怎么改易微联了....直接输 "*000+4位密码" 就开门了...

网友:
在线时间这么少,我都1400+小时了,你这M币是越来越少啊

网友:
我混的时间还要长,当年还有M币银行,后来没了,我的M币也就被吞了。人又懒,不回贴。当然也无缘螺丝刀了。

话说在别的论坛看见有人抱怨积分未负时,我也就随口一说,有啥好抱怨的,我进来4年了不也还是负的么,乱回复刷积分是对楼主的不尊重,负就负呗,然后又有几位冒出来支持我的说法,他们也是负的,刚好那贴被版主看到,然后那贴好几位老坛友得到了版主的特殊照顾,积分转正了。

网友(2022-02-26):
高手膜拜一下,,,,,,,,,,,,,,,,,

网友:
我比你迟一年注册,数码一段。有伴

网友(2025-04-02):
请教:成品易微联板子和楼主这个差不多。点动模式正常是按下对应路的KEY,继电器工作,指示灯亮的时间和继电器工作时间一样长,某一路坏了,按下开关,指示灯一闪即灭,继电器也不吸合也没声音,是不是继电器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