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点焊机纠结症 求推荐

楼主(2021-04-11):
折腾玩  各位前辈推荐下那个比较好  谢谢

网友:
不说控制板的区别,这俩的主要差别在于储能介质,锂电池的比较轻便,但长期闲置会导致性能下降,动力电池不适合长期存放,所以一般玩玩还是选电容的。

网友:
电容那个控制板才2个放电管估计功率不大。电池那个实用多了,不用点焊的时候还能当充电宝用,参数设置也很简单就5个档位。我也买了个电池点焊机。效果很好满电状况下最低的一档按重了就能打穿0.15的镍片。据说能打0.2纯镍。关键换电池方便还便宜。法拉电容的除了很少时间点焊用就没其他用处了没电池的点焊机实用。

网友:
点焊用的不多,买个控制板就行了 ,配合车的应急启动便携电源用(当个普通充电宝用也行),或配合电瓶用
或者买那个锂电一体的更方便,有人说动力锂电不能长时间存放,其实换一个电池也不贵

网友:
业余玩直接上12v电瓶控制板,便宜。不用买电池,做个电池组充电宝啥的到电动车修理店借废电瓶点几下就好了,派几支烟或者借他点几下还收获了友谊

网友:
我昨天刚买了,也纠结了好久。如果点焊量较大,或者镍片厚(如某些电动工具电池组)选择这种DIY的成品,效果好。我到手费用476全套(本想自己做的,考虑后自己多的成本与成品相差不大,短期也没时间折腾。)。900W纯铜变压器,分体焊笔+一体焊笔套餐

如果只是偶尔用用,要求不高。选择你发布的第二种就可以了。闲时候可以当充电宝。第二种我也准备入手一个,便携性比较好。容易收纳,不用时也不占地方。

上述属于个人看法,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
我是咸鱼套了一个塑料外壳全新的,80包邮,用电池的,因为用的很少,贵的没必要。你发的第二个也不错啊,还能当个充电宝用。

网友A:
用得少的话买第二款,
我买的第一款类似的主板,剩下的自己搭的,成本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得少的话买第二款,
我买的第一款类似的主板,剩下的自己搭的,成本9.9¥ ...

羡慕了  手头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啊

网友B:
反正我买了个用一块软包动力电池的,没啥劲,点不结实。后来偶得了一组电动车锂电池,我拆散了,把好的全部并联到点焊机上,情况有所好转,勉强能点住,寻思买几个5.5V10F电容再并上试试。

网友:
买变压器版的!免维护!即插即用!!

网友:
微波炉变鸭器点焊鸡一台,法拉电容点焊鸡一台,电池式点焊鸡一台,这样什么纠结都没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买了个用一块软包动力电池的,没啥劲,点不结实。后来偶得了一组电动车锂电池,我拆散了,把好的全部 ...

怪了。我买的第二种充电宝式点焊机点0.15镍片最小档都效果杠杠的。不注意2层都打穿了。根本不敢开二挡。你的是不是电池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得少的话买第二款,
我买的第一款类似的主板,剩下的自己搭的,成本9.9¥ ...

哪买的啊

网友:
有第二代电池式点焊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怪了。我买的第二种充电宝式点焊机点0.15镍片最小档都效果杠杠的。不注意2层都打穿了。根本不敢开二挡。 ...

是这款吗?

看我并的电池,足足20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这款吗?

看我并的电池,足足20块,

你那个体积太大了。
我买的这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41254278594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体积太大了。
我买的这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_u=b35n75i64a7&id=641254278594 ...

哇塞,两百块,顶不住顶不住,我偶尔点点,还是想办法折腾我这个旧的。

网友:
自己用废品站微波炉变压器,买控制板做的效果不好,一千多买的709成品也不好,淘宝买控制板咸鱼买两个电容组的效果不错,原来的点焊针都不用,用的4平方铜线,海绵砂块磨圆效果很好。充电用的电脑电源加了电压电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