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没电的9V电池不要扔

楼主(2021-04-11):
把电池的这两个电极带板抠下来,焊上线,,可以扣在一些万用表的电池扣上,也可以扣在这种电池上,

网友:
小时候抠过不少,现在可以接9V小电流的电源代替个电池用。 那个什么电容测试仪,用9V电池伤不起,接电源随意用

网友:
然后两片锂电串联?

网友:
方法值得推广

网友:
扣了没啥意思,还不如红包买几个1-2元带线带55的插头还包邮,顺便整点肥料阳光啥的,又可以挣大红包塞2个软包电池进去才是王道

网友:
买个锂电升压电池一劳永逸。

网友:
可以吗,没必要吧。

网友A:
你这样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充一下电可用半年到一年,(10-11V)充10-20分钟,我在数字表上用了二  三年,少电就充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充一下电可用半年到一年,(10-11V)充10-20分钟,我在数字表上用了二  三年,少 ...

我是单体锂电升压用的

网友:
一直这样用的,方便节约

网友:
节约,diy的乐趣

网友:
是的,我一直是这么做的,有时候还可以折腾在其他方面。

网友:
我已经扣了好多了,丢着备用

网友:
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