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笔记本电脑突然操作后一卡就蓝屏进不了系统了。怎么办呢?

楼主(2021-04-11):
过程:操作一个软件,卡顿一下就这样出现蓝屏了,现无论如何开机都会蓝屏。由于固态硬盘里面的一些资料比较重要,不敢随便搞!今过和淘宝卖家沟通,说明是物理问题!只能寄过去给卖家那边恢复了

网友A:
先把硬盘拆下来装到硬盘盒上把文件拷贝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硬盘拆下来装到硬盘盒上把文件拷贝出来

OK,马上淘宝买个硬盘盒。

网友B:
擦一下内存的金手指试试

网友C:
unmountable boot volume
不可挂载的启动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擦一下内存的金手指试试

拔插来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unmountable boot volume
不可挂载的启动卷

会怎么样?不会硬盘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擦一下内存的金手指试试

这个错误和内存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D:
那个3.0的易驱线,19.9包邮的哈
楼主你是不是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3.0的易驱线,19.9包邮的哈
楼主你是不是傻

已经寄过去卖家那边恢复数据了

网友:
卧槽,用几年了?我运气还好,正在用的几块金泰克远超我的预期2333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寄过去卖家那边恢复数据了

小心你的硬盘被调包、数据被加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3.0的易驱线,19.9包邮的哈
楼主你是不是傻

给个链接,我想买一个

网友:
我的家用小机器,ssd前几天也死了,所以固态硬盘还是有一定风险的,我现在的工作资料多是专门放到一个文件夹里,然后设置同步到云盘。

网友:
你不会先进Pe看下系统盘还能打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