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倒,动力源4850H电源短路找到了位置但找不到元件!

楼主(2021-04-11):
如图,串灯泡上电,灯泡长亮,电源板短路,短路位置在右边三个黑色450v 270uf电容两端,未通电测试该电容两端电阻值为29.6欧,但拆下三个电容容量都正常,拆后板上该电容两端还是那阻值,方形电容也是好的,mos管ixfk64n50p也是好的,中间那个二极管也是好的,板上10A6二极管目测也是好的(静态正反向阻值都在k欧以上)。其他也找不到更多元件了,还有哪儿能再看看,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二?

网友:
整流桥可好?

网友:
功率MOS、二极管10A6、PFC快恢复、PFC MOS、整流全桥。

网友:
慢慢跑线路,找到短路点其实蛮有成就感的。

网友:
这个还能目测,,,,,,

网友:
线路板分段划断。排除法
也有可能PCB板短路

网友:
短路的东西除了跑线路没啥好办法,慢慢跑吧

网友:
大电流烧一下!看看哪里冒烟

网友:
辅助电源断开确认一下

网友:
记得以前有大师说过这类大功率电不宜用串灯泡测试吧。

楼主(2021-05-17):
最近一直没有时间上来,短路的IC找到了,就是那个TOP242PN 开关芯片短路。还是用割线的方式排除的。

但上电电压不可调,直奔60V,空载90v,怀疑是光耦周围这块没正常工作,后面我有时间再继续修一下。

网友A:
你这灯泡不行,起码串300w以上才能正常启动,最好50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灯泡不行,起码串300w以上才能正常启动,最好500w

还好,后面冒着风险把灯泡给去了,最后把灯泡当负载接上去,能微亮!

网友(2024-06-18):
手上有2个亮红灯无输出,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