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雅格led灯灯珠全部废了!

楼主(2021-04-11):
翻出雅格led台灯,本来寻思着改锂电,改之前先充电了,拨动了一下开关,闪了一下又关掉了,就忙别的去了,后来发现充电指示灯不亮了,拆开一看,电阻烧了,两个电容爆了,灯珠也废了!

网友:
是不是插着220V充电的时候开灯了?

网友:
楼主一开始,就犯一个错误了,这种灯充电的时候不能开灯,会烧坏灯珠的

网友:
铅酸的充电时开灯很容易嗝屁 改了锂电边充边亮就没事了

网友:
又找到修理东西的理由了。

网友:
我也有个雅格的LED小台灯,电容爆了,连电池都爆了

楼主:
各位大神看来都是经验之谈啊,就是插着充电时开灯,然后就闪了一下,都废了,我这就发出来了,希望不知道这个的能有个注意吧,趁早改锂电吧

楼主:
没有灯珠了,从一个小手电拆了9个,凑合着吧,以后再说

网友:
阻容的就怕负裁开路

网友A:
别提了,前两天也帮同事修个一样的,就是1UF电容并联390K电阻,后面小方桥整流25V100UF滤波后直接给4V小电瓶充电,两档开关选择不同的限流电阻为发光管供电。好像这种电路对电瓶要求比较高,拆开时25V100UF电容炸开,测其它原件都没问题,换50V100UF上电测得电瓶充电电压24V多,逐渐上升到38V多,想不通为什么充电电压这么高,上网找了找,度娘有人说依靠电瓶来稳定充电电压,虽然不明白还是换了新的电瓶,测得充电电压5V左右,现在还是搞不明白,哪位大神出来给科普一下知识呗!

网友:
确实得仔细看说明,我十几年前买过久量卡通奥特曼款,带鹅颈管和18草帽灯珠灯头,奥特曼身子蓄电池和阻容充电,限流电阻在灯板,透明塑料纸板卡装后面说明,不能在充电时点亮台灯,后来蓄电池虚焊烧阻容剩灯板,先改成外置两节五号电池凑合发光,三节一次性五号电池电压太高也容易烧灯板,三节镍氢五号电池还行,如果有好的备用万能充和手机电池,可以改成锂电池加万能充电板。

网友:
打开灯开关充电,都是这个结果,开关设计有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提了,前两天也帮同事修个一样的,就是1UF电容并联390K电阻,后面小方桥整流25V100UF滤波后直接给4V小电 ...

蓄电池断格,就相当开路,阻容降压电压就上来了,

网友:
我拆的一个雅格不但电容怀孕灯珠废 连d882都烧了

网友:
这种灯的通病就是屡爆那个电解电容,真是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