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伊莱科EMAX3万用表200ma直流电流档读数缓慢减小(已解决)

楼主(2021-04-11):
各位大神好,小弟去年跟车入手一块伊莱科EMAX3万用表,之前使用一直都正常。昨天做了一个100ma的恒流源,用9205a和另外一块万用表测量约99.7ma左右,伊莱科EMAX3测量时候夹上夹子的时候显示99.8左右,大概2秒左右就开始缓慢往下掉值,一直能掉到97.0ma左右,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表上也没有提示低压警告,请教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谢谢感谢坛友帮忙,目前换了一个保险管就可以了,估计是之前的200ma保险管电阻较大(5欧姆多),流过100ma电流后发热导致读数变小,目前换了后一切正常

网友:
采样电阻温漂?

网友:
换根表笔线看看

网友A:
试了下,没啥问题啊,你用什么搭的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下,没啥问题啊,你用什么搭的恒流源?

也是317搭的,之前做的插件简易式毫欧表。别的万用表夹上去数字基本上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下,没啥问题啊,你用什么搭的恒流源?

楼主:
搞不清楚呢,别的万用表基本上不跳动,不知道是不是里面的电阻坏了

楼主:
换了几根表笔了,都是接上的时候显示100ma,然后就开始往下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不清楚呢,别的万用表基本上不跳动,不知道是不是里面的电阻坏了

其他表测一下毫安档EMAX3右边俩孔的阻值吧,正常应该在1.45欧左右,一直跳变的话看看是不是保险里边断了虚接着

网友:
看看别的档是否有同样问题,个人认为不值得折腾了况且没有ac电流档,怎么变化也在说明书精度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表测一下毫安档EMAX3右边俩孔的阻值吧,正常应该在1.45欧左右,一直跳变的话看看是不是保险里边断了虚 ...

感谢你啊,我拨到200ma档位,测量右面两孔阻值为6欧姆多,刚才拆开看了一下,0.2a的保险丝阻值5欧姆左右,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保险丝的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啊,我拨到200ma档位,测量右面两孔阻值为6欧姆多,刚才拆开看了一下,0.2a的保险丝阻值5欧姆左右 ...

0.2A的保险没这么大阻值,好像就几十还是一百多毫欧,你这个保险应该就是烧断不彻底虚接上了,带载阻值应该还会变化,不然5欧也就分压500mV,5V供电317输出100mA的分压余量起码有3.7V,不至于恒不了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A的保险没这么大阻值,好像就几十还是一百多毫欧,你这个保险应该就是烧断不彻底虚接上了,带载阻值应 ...

嗯,我用的是锂电池供电的,目前换上新保险一切都正常了,很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