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李逵牌雅迪60V20AH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1-04-11):
最近收到一个李逵牌雅迪60V20AH电动车充电器,外壳是2021年标,里面却是2016的杂牌主板,拆开才发现主板太惨了,EMI电路直接省掉了,采用的是最常见的3842+358+单片机,检测MOS、3842,3脚外接两个电阻、6脚输出电阻、电流检测电阻0.33欧都损坏,后级IC大致检测了一下,没有短路现象,目前关键几个部位电阻烧黑,R16(IC输出电阻)、R18(3脚接地电阻)、R19(3脚接MOS S极)阻值我个人不太确定,有没有大佬帮忙看一下,谢谢大家了(个人查看电路图,R16在15-30欧,R18、R19常用在1K,也有56欧、68欧)
虽说这个修的价值不如买新,但还是想通过自已修复一下,之前也帮家里亲戚修过一个电动车充电器,也是烧了初级部分,换了3844、电流检测电阻和mos,修复成功后使用无问题。做为业余爱好者,自已没事经常折腾,手艺不咋地,工具到是买了不少,体感显微镜、高频焊台、可调开关电源,最近还整了台示波器,没办法,没别的爱好,就这个病,没法................

网友:
就当练手啦
要不找典型电路,推测阻值,
要不等和你有一模一样的充电器拆机

网友A:
同为“技术不咋地,装备一大堆”的爱好者发来贺电!。6脚外驱动MOS栅极的电阻我通常整个10欧就行,3脚接MOS源极我通常1K。
然后,为了增加示波器的使用频率,不让自己感觉买了个没用的东西而愧疚,修好后我通常先不装MOS,测一下6脚波形,"嗯!好漂亮的方波“,然后再装上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为“技术不咋地,装备一大堆”的爱好者发来贺电!
6脚外驱动MOS栅极的电阻我通常整个10欧就行
3脚接 ...

哈哈,我也想看看锯齿波和方波,上个电源修好走了弯路,所以才下血本买的示波器,工具基本上都是大价钱买回来的,936、T12、高频,全部整下来的价格够买成品了,但总禁不止自己动手,所以买套件、铝合金外壳,东西越买越多,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为“技术不咋地,装备一大堆”的爱好者发来贺电!。6脚外驱动MOS栅极的电阻我通常整个10欧就行,3脚 ...

你示波器啥时候搞的?花了多少大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示波器啥时候搞的?花了多少大洋?

买好久了,去年10月在某鱼上买的,鼎阳SDS1122E+,1100元,是个准新机子,这个卖家说他买来搞毕业设计用了几回,然后没从事相关的职业,所以不要了,我收到货时查了下开机记录,果然只开了几次机,整机外观和新的一样,探头什么的配件也全部是齐的,我就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好久了,去年10月在某鱼上买的,鼎阳SDS1122E+,1100元,是个准新机子,这个卖家说他买来搞毕业设计用 ...

我好多年前100块钱买了一个20M的,一直不会用放那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好多年前100块钱买了一个20M的,一直不会用放那吃灰。。。

我也是不会的,好在数字示波器有万能的AUTO键,,后来买了本书,打开示波器对着书来试验,现在会调幅度了。

网友B:
楼主这里有你这个充电器的拆机图,有清晰的阻值照片哦,咱们坛子可真是好地方,啥资料都有: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5769

网友A:
不对不对,刚认真看了你的描述,3脚接了2个电阻,一个接MOS管源极,一个接地,那就不是1K了,把我这个充电器的图给你参考一下吧,接MOS源极那个是470欧,接地是2.7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里有你这个充电器的拆机图,有清晰的阻值照片哦,咱们坛子可真是好地方,啥资料都有:
https://www.m ...

你真是“百事通”!啥都能找到,厉害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里有你这个充电器的拆机图,有清晰的阻值照片哦,咱们坛子可真是好地方,啥资料都有:
https://www.m ...

虽然您这个跟我不一样,但还是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真是“百事通”!啥都能找到,厉害厉害!

可惜元件位置有点不太一样,线路看不太清,不知道哪个是3脚上的电阻,看MOS S脚好像有一个是102的贴片,另一个电阻就不知道是哪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不对,刚认真看了你的描述,3脚接了2个电阻,一个接MOS管源极,一个接地,那就不是1K了,把我这个充电 ...

谢谢您,这个原理图很清楚,基本上跟我的一致,我把烧黑的几个电阻拆下来用显微镜看过,6脚输出感觉像是32欧,这个基本上可以确定在15-30欧左右,然后3脚接地、S极,好多方案,因为电阻烧黑看不清楚,通过显微镜查看,接地大致2X3(贴片的话,就是20多K),S极实在烧得太黑,完全无法分辩

楼主:
联系过发贴楼主,目前还没得到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惜元件位置有点不太一样,线路看不太清,不知道哪个是3脚上的电阻,看MOS S脚好像有一个是102的贴片, ...

各个充电器不一样,虽然都是3842,但是这个3脚,有的是直接一个1K电阻连到MOS管的S极,有的是另外有一个电阻接地的,不知道起什么作用,反正如果是另有一个电阻接地的,那么接MOS管S极的那个一定比接地那个阻值要小几倍,否则S极0.33欧电阻采样后的电压本来就很低,再经过这2个电阻分压后就更低了,估计电流很大3842都不会进入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各个充电器不一样,虽然都是3842,但是这个3脚,有的是直接一个1K电阻连到MOS管的S极,有的是另外有一个 ...

没错,所以我觉得直接用一个1K的电阻接到S脚,然后另一个电阻拆掉不装,应该也是一种可行的办法,毕竟很多充电器都没有另一个电阻也能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个充电器不一样,虽然都是3842,但是这个3脚,有的是直接一个1K电阻连到MOS管的S极,有的是另外有一个 ...

解析到位,谢谢大佬分享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所以我觉得直接用一个1K的电阻接到S脚,然后另一个电阻拆掉不装,应该也是一种可行的办法,毕竟很 ...

好的,学到新知识,等IC回来后,我试试

网友:
U1 3842周边的贴片器件能测量的都测试一遍,初级功率管损坏故障通常累及IC及周边器件,贴片器件抗冲击比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