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切正常的石英表,全部换好电池,观察几天走时很准!

楼主(2021-04-11):
一切正常的石英表,全部换好电池,观察几天走时很准!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运费6元

最左边黑表,表盘大,非常漂亮。男表,金属表带,表带适应范围很广。适合男士戴,50元。 双日历
左2黑黄色表,表盘大,非常漂亮, 双日历。男表,表带不适合手腕太粗的男士,表带调整范围有限,适合男士戴,40元。
中间的银色表,欧米茄女表,保真,金属表带,非常漂亮,表带适应范围很广,男士也可以戴。100元
右3的土豪金,适合手腕粗的男士,否则要调表带!无日历。30元
右2的黑表,皮表带,适应范围广,男女都可以戴。里面的3个小表盘只是装饰,无实际作用。40元
右1的黑表,造型粗犷,表带是双层,里面的尼龙搭扣,外面是卡扣,卡扣有点生锈了。30元。
------------------------------------------------------------------
清晰大图、

左边的这个红色女表不小心表蒙碎裂了,还能戴。价格超低,只要10元。买我别的表,这块表可以赠送。
-----------------------------------------------------------------------------------------------------------------------------------
下面的这块银白色女表无表蒙无表带,走时正常。只要5元。买我其他表,这块表可以赠送。

----------------------------------------------------
下面这块表,无表蒙,只要10元。买我50元的其他表,这块表可以赠送。表带是皮表带。走时正常。只要换个表玻璃就好了。

楼主:
走时正常,但是不小心把表蒙弄裂的,调整时间把表把弄掉的。也能用就是不方便。5~10元一个研究。可以放在办公桌上用。
表把那个旋钮掉了的,只能打开表壳再去调时。买我其他表,这种表可以赠送
有几块坏表,就是换电池也不走的,研究价:2元 !不包括表带。买我其他表,这种表可以赠送。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网友:
布灵布灵挺好看,需要的上

网友:
电子的没有纯机械爽

网友:
我有机械表都几乎不戴,平常都是戴手环。石英表更是不会戴了。

楼主:
银白色,皮表带,美观耐用的。石英表,男士,女士都可以带。刚刚换好电池,这个只要20元。皮表带。
海蓝色,日本品牌movement女士石英表,可惜表带坏了。表很漂亮,质量非常好,这个只要20元。
两个很小的女表,金黄色,海蓝色。一个带皮表带,一个表带不全。表蒙被我不小心弄裂的两块女士表都是皮表带都可以正常佩戴。一块儿只要十元,5元。都很准的。也能戴

楼主:
机械表误差太大了,而且特别娇气,很容易坏,机械部件运行时间长了,必然会坏,此外还会产生磨损,内部产生油泥,导致走时误差变大。
如果是出于实用目的,应当买石英表,走时准,指针式遵循传统方式,式样美观,不容易坏。两三年才需要换一块电池,淘宝买电池,买一个不到一元。自己都可以换。
我这些表都是自己换的电池。

楼主:
这块男表只要十元,因为表蒙稍微有点破裂。表柄的表把掉了。
美的电饼铛50元。
万能空调遥控器10元

楼主:
磁动力牌高档鼠标30元一个。近视眼镜四五百度的和一个一千多左右的都是十元一个。

网友:
这些杂牌的石英表,基本上没有价值了。 深水宝一大堆十来块包邮的都比这个好得多。

楼主:
路由器多个,10-20元一套,都带电源。有150M到450M的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有的表表蒙碎裂了,或者没表带,只要5元,10元,可以买回去粘在汽车,摩托车,电动车上计时用!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网友:
楼主是出了名的红人,阴魂不散

楼主:
尼康六百万像素相机一百元一套带充电器。
座钟带电池外观比较陈旧但是很准这个只要十元。笔记本包十元到二十元。高档游戏鼠标,20元。磁动力
笔记本电源,HP,联想,DELL等。常见的老型号都能配到。3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网友:
过来看看,帮顶一下

楼主:
节能灯二元到五元一个。苏泊尔电热水壶15元。充电器5元一套。空调遥控器10元一个

网友:
楼主论坛名人,搜索ID有惊喜。

网友:
楼主是论坛名人了,和楼主交易需要脾气超好、勇气超大!

网友:
非常漂亮。男表,金属表带,表带适应范围很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