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M的宽带用什么路由器?

楼主(2021-04-11):
去年就给我升级六百m宽带了,我原来一直没有在意。
wr1200一直只能跑二百多m,现在用什么路由啊,推荐一个。移动光纤宽带。

网友:
自己会折腾的话上软路由,性能绝对够用了

网友:
WIFI6啊。。。。。。。。。随便买一个1000以上的,,稳定好用就网件的,,随便挑

网友:
全千兆就够了,再次,600M还是可以跑上去的。如果跑不了,检查下网线

网友:
早就500m了,端口多开20%,无线网卡我最多也就433的,所以不关注无线

楼主:
今天用电脑直插猫试了一下。可以跑到550。

网友:
楼主,说明白点,要无线跑满6百兆,还是要求lan速度。
如果lan速度,60块的e8820就可以。
无线的话,楼主别纠结,手机和终端鲜有能达到接收600M的设备。
主流5G 800M带宽就能跑满了。

网友:
你需要买支持WiFi6的设备,不仅仅是路由器,还有你的手机。千把块钱的手机WiFi妥妥的433Mbps,顶多跑350,866mbps的手机我没条件测跑600我估计也够呛

网友:
上wifi6吧,手机也得上
wifi5 ac,单天线手机能跑280,双天线跑500吧,跑不满

网友:
楼主的路由器是友华WR1200js?我也有这个路由器,这个路由器有线能跑满600M的,无线也能到500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