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我有一个技术上的疑问关于锂电池电芯的

楼主(2021-04-11):
我的手机需要换电池,尺寸大概是宽63mm长73mm厚4mm,同样的电芯比较贵,而便宜的电芯就尺寸不合适。我忽然有一个比较缩骨的想法就是使用2块小的电芯60mm长宽30mm厚4mm并联组合尺寸刚好符合我的想法。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网友有类似的制作经验?因为原电池是3000maH,改造后是2块600mAH,一共1200mAh,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的啊,不过容量下降那么多你可以接受么?

网友:
并联可用、、、

我youta3手机也是薄电池、当时也是费力了

网友:
做法合法,就是容量不合适

网友A:
关联的电池尽管一致性要好才行

网友:
我认为可以实施,只是容量满足不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联的电池尽管一致性要好才行

并联没什么要求,连接的时候电压一致就行

网友:
太小了,很快就没电了

网友:
手机电池某宝就没几家卖正品的,都是垃圾电池,最后还是客服那里换的原装电池。

网友:
我觉得不行,智能手机电池和普通手机电池控制板不一样,充电电压也偏高

网友:
并联可以有的厂家生产的电池拆开外皮就发现是并联的  就是一致性要找一样的

网友:
那么小容量,换着也没劲儿啊。

网友B:
手机原装电池很多是4.45V的,如果你换普通的4.2V电池,充电会着火的,别乱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原装电池很多是4.45V的,如果你换普通的4.2V电池,充电会着火的,别乱来 ...

这个是什么原理?我买了不少ATL的锂电池电芯很漂亮的,可能用于平板电脑的体积有点长,正打算拿来给苹果4手机外挂使用的

网友:
注意自己的手机是不是3.85的高压电池,不要用错了,另外很多手机内置的库仑计,预设了电池容量,随意给电芯扩容也没有用,库伦量到了自己就判断没电关机,我以前改过华为就是这样,后来试过小米的没事,具体型号我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