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红米4a刷机问题 绑定设备解锁不能链接服务器

楼主(2021-04-11):
朋友的红米4a 故障是触屏不好用 时有时无 youtube上看了视频去掉了2个电容 触屏正常使用   手机就自己得了 双清后出现rom损坏 不过系统和其他功能正常使用  现在是国产系统 才安卓6  看到有国际版还是安卓7了 可惜多次试验和刷机都不能正常 绑定设备解锁不能链接服务器  求大神支招 或者其他刷机方法

网友:
业余解锁比较困难

网友A:
这个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但是魅族就是有一个什么连接器,连接之后按手机音量下按键接数据线就可以电脑使用软件刷固件去掉账号锁的了/红米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或者,你找一下资料看看红米的imei保存在哪里修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但是魅族就是有一个什么连接器,连接之后按手机音量下按键接数据线就可以电脑使用 ...

你说的这个应该是其他人专门做的解锁固件

网友B:
别费劲了!只能黑解,除非知道账号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费劲了!只能黑解,除非知道账号密码

没其他办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