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康佳KKTV电视天线带电

楼主(2021-04-11):
各位坛友,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发现家里18年买的康佳KKTV(当时买了5年全保,暂还算保内)  43吋电视外接天线居然带电(天线是9单元8木,永星,接收DTMB信号),其实发现很久了,但使用正常,就一直没处理。现在想想还是感觉有点异常。打开电源使用时也是带电,关掉电视电源也是带电,这说明电视开关不是接输入220V,而是整流后的某一部件。这个天线带电是什么原因????正常吗?

网友:
开关电源感应电

网友A:
应该是电视机的感应电,手摸上去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
开关电源本来就会有轻微漏电,据说是满足相关技术要求,电流很小,不构成安全问题,

网友B:
2相插头到一下插看看。

网友:
CRT电视常有这种现象,模拟信号地是通过一个电容耦合到电源地的。

网友:
安规电容的原因,但要符合相关要求必须要有安规电容

网友:
正常的,不必介意。。。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那就不用去保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相插头到一下插看看。

倒过了,一样的情况。

网友:
大部分液晶电视都是金属后盖,那么为什么没有地线

楼主:
插头是2插的没地线

网友:
开关电源Y电容,你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视机的感应电,手摸上去一点事都没有

刚刚洗完澡时摸,感觉还是很强烈的

楼主:
搞了个乌龙,这天线带电是另一个机顶盒天线,插电视机引起的,更换插头零火好了。

网友(2022-10-17):
很好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