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音圈线断了怎么接?在线等

楼主(2021-04-11):
刚买的30元一对的40羊毛盆耳机单元发现接触不良,打开按住接线板有电阻。
怀疑音圈线没有焊好,重焊之后依旧
放在显微镜下面,拔开滴胶线焊的好好的,再往上拔, 发现线的确断了,断在PCB处面一点。
这个难不到我,把下面的线挑出来,不对,怎么线是白色的

铝线?  银线?  完蛋! 焊不了,怎么办?

楼主:
买来是好的,可能是耳机内的伸缩的线比较硬,PCB粘的没有那么牢靠,所以用了几天后慢慢的线给拉断了

网友A:
换其他线圈而已

网友:
银线很好焊的,铝线可以找找专用焊锡。修复了音质会不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其他线圈而已

线我挑出来了,无法上锡。而且特别易断,应该是铝线,不知怎么上锡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我挑出来了,无法上锡。而且特别易断,应该是铝线,不知怎么上锡

上助焊膏,然后埋进焊锡里,导电多少看运气

网友:
那么细的线,又是铝的,不好焊,能用多少点铜?用铝线,不是坑人么?

网友B:
耳机怎么可能用铝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机怎么可能用铝线呢?

你百度下,发烧喇叭就有用铝包铜音圈的。就是为了减少震盆重量提高性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