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坏戴尔M4010笔记本带充电器 屏膜碎屏 开指示灯会亮 应该换个屏幕...

楼主(2021-04-11):
坏戴尔M4010笔记本带充电器 屏膜碎屏 开指示灯会亮 应该换个屏幕...

充电器 电池 内存 键盘还是可以用的  外壳完好          屏幕碎了 主板应该没摔坏吧开机指示灯会亮

网友A:
50元包邮广东省要了。

网友:
从描述的语气上来看,主板应该是坏的。。。。

网友B:
好像是单核AMD的CPU

网友C:
有详细参数没有?想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单核AMD的CPU

你这样一说,感觉没坏的也不值这个钱了

网友E:
我不信没有显示器,外接输出一下不就确定好坏了,模棱两可一般就是不可收拾的

网友F:
需要个硬盘,如果是500G的,就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一说,感觉没坏的也不值这个钱了

至少是双核的,10年前已经没新出单核的笔记本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有详细参数没有?想看看。

原装配置如下:
AMD Athlon(TM) II 移动处理器 P360 (2.3GHz, 3.2GT/s, 1MB L2)
        2GB (1 X 2 GB) 1 DIMM DDR3 1333Mhz
320GB 5400RPM 硬盘
14" (35.6cm) 高清WLED True-Life (1366x768) For N-series

网友:
AMD Athlon(TM) II 移动处理器 P360 (2.3GHz, 3.2GT/s, 1MB L2)
2GB (1 X 2 GB) 1 DIMM DDR3 1333Mhz
320GB 5400RPM 硬盘
ATI Mobility Radeon(TM) HD5430 - 512MB
DVD+/-RW 光驱,
14" (35.6cm) 高清WLED True-Life (1366x768) For N-series
6芯锂离子备用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原装配置如下:
AMD Athlon(TM) II 移动处理器 P360 (2.3GHz, 3.2GT/s, 1MB L2)
        2GB (1 X 2 GB)  ...

加上运费就有点不合算了,能便宜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上运费就有点不合算了,能便宜点吗?

包邮   主板应该是同时阵亡了  指示灯亮 滴滴滴提示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需要个硬盘,如果是500G的,就要了

硬盘我拆掉了  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信没有显示器,外接输出一下不就确定好坏了,模棱两可一般就是不可收拾的 ...

主板应该是阵亡了  开机指示灯亮  滴滴滴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详细参数没有?想看看。

主板应该有脱焊了 开机滴滴滴  指示灯会亮 风扇正常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元包邮广东省要了。

95元包邮吧  除了硬盘 其他都在    充电器 光驱 内存  电池  外壳  键盘 CPU  保证是好的  主板可能有摔落后的虚焊 开机指示灯亮 滴滴滴报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95元包邮吧  除了硬盘 其他都在    充电器 光驱 内存  电池  外壳  键盘 CPU  保证是好的  主板可能有摔 ...

缺硬盘?有人入手先出吧,我也是夲夲硬盘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缺硬盘?有人入手先出吧,我也是夲夲硬盘坏了。

无硬盘  硬盘我拆下来保资料了

楼主:
闲鱼上已经出了  下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