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最最垃圾的点烟器分配器,没有之一!

楼主(2021-04-11):
最最垃圾的点烟器分配器,没有之一!

网友:
这种东西只要不是品牌货,拆开就可以扔掉了。

网友A:
USB口用的是78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口用的是7805?

就三极管加电阻,这个能用么

网友:
用的先科还不错,usb板子不小

网友:
这种东西个头不小,放车上显得太笨重

网友:
我也有一个,当年可是花了25大洋。

网友:
用7805就忍了,竟然用
7805L。

网友:
前几年就上了这个当,还在使用中,大电流是不行的!

网友:
壳能够用用,其他自己改,架不住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口用的是7805?

是的,我一个有同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