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青岛款ZX7315炸管电焊机维修

楼主(2021-04-11):
接修一台青岛款ZX7315,IGBT焊机一台,到手查看炸了两只,外围烧毁元件非常多,找了一张图做为参考,把损坏元件拆下,由于这种机器可以去掉主电插头,将其拔下,上电先维修驱动电路,此机有防触电功能,短接输出才能使驱动芯片3846发波,短接后,3846后极推动管波形正常,那就不用往前查了,改测驱动变压器后波形,貌似炸管的一组波形存在振铃效应,改用电桥测量变压器电感量,发现没有实质性变化,那好吧!将ⅠGBT多围元件与IGBT全部换新,没有贴片元件,改用直插吧!恢复后,复测波形,两组正常了,简单的测量一下互感器至反馈电路元件,没有发现问题,上主电,用一根短线,短接输出端,火花四溅,改天在用焊把线试机!

网友A:
炸管的机器修好了也有隐患,你只换了被烧的元件,但没有修好炸管的原因

网友:
最好到淘宝上买一块靠谱的单板

网友:
手艺好,这个修好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管的机器修好了也有隐患,你只换了被烧的元件,但没有修好炸管的原因

给我感觉,炸管存在以下几种原因,1,本身ⅠGBT寿命以到,2,驱动存在故障,3反馈电路存在故障,4,阻容吸收有问题,5也有可能主变存在短路,如果我有没说到的麻烦老兄补充一下!综合以上炸管有可能就是前两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我感觉,炸管存在以下几种原因,1,本身ⅠGBT寿命以到,2,驱动存在故障,3反馈电路存在故障,4,阻容 ...

反馈你也查了,驱动变压器输出波形正常就不再炸管。这种焊机大部分看到都是电源线接线不规范,不是接触不良就是随意搭接引起的炸管居多。还有就是进水摔机磁心开裂原件脱焊,风扇不转粉尘也很多引起炸管。

网友B(2023-02-26):
WS-250的图纸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WS-250的图纸有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焊机感觉只是电源板烧了吧?220接380压敏电阻全牺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焊机感觉只是电源板烧了吧?220接380压敏电阻全牺牲了

场管可能烧了一组

网友:
看着挺厉害的样子

网友:
现在很难再找到以前瑞玲那种经典电路的电焊机了,都是计划报废的产品

网友(2023-10-05):
摩擦出了灿烂的小红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