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硬的挂羊头卖狗肉TC4056

楼主(2021-04-11):
挂TP4056羊头,卖TC4056狗肉
到手四个,一个上电绿灯红灯,都不亮
卖家嘴硬,说一样用,仓库没有那种了
立即,又拍了TP4056芯片,大家认为换有用吗?

网友:
好象是耐压不同吧,互换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A:
以前买过tc的,很便宜,1毛2一个,tp的要7毛。
电流调小点还行。电流大了很容易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买过tc的,很便宜,1毛2一个,tp的要7毛。
电流调小点还行。电流大了很容易挂 ...

数码之家有个资深玩电池与充电的会员说,TP是南京公司原创

网友B:
tc4056a,0.38元一片,买了几百片。
不管是tp还是tc精度都不高的。
玩具或者什么里面装一片比二极管直接充电好得多。
实际上锂电池4.2v充到4.3问题也不大,大部分电池都是过放时间长坏掉的。
追求4.20000000000000的人大概也看不上这个板子。
实用党来说,4056管充电,保护板管放电,经济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4056a,0.38元一片,买了几百片。
不管是tp还是tc精度都不高的。
玩具或者什么里面装一片比二极管直接充 ...

晕倒,你的评价比二极管强
嗯,电池自带保护板

网友C:
这个TC在宝上很多4056都是用它,因为价格便宜。好像我记错了,记成他们系列另外一个相近的型号了,刚查了一下资料1A好像都是1.2K。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TC在宝上很多4056都是用它,因为价格便宜。楼主要注意的是换南京TP的换是可以换,但是要改设置电流的电 ...

电阻是一样的 1.2k是1a充电。
使用过程中发现tp tc精度都不高。
几乎都在4.13-4.25之间。
tc的貌似电流更大,更容易发热。
实际上使用中几乎没任何区别,做好散热是最好的。
最好是能用usb接口作为散热器,这样就更科学。
追求高精度的,我觉得不适合这个板子。4056说白了就是比二极管直充好一些。
那些个小玩具,小收音机,老头乐啥的都是二极管直充的,别人也用的好好的。
以前万能充用的tc358b2也不是用的挺欢的么。
几毛钱一块玩的东西何必难为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是一样的 1.2k是1a充电。
使用过程中发现tp tc精度都不高。
几乎都在4.13-4.25之间。

拆机大王
你算把XX4056研究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是一样的 1.2k是1a充电。
使用过程中发现tp tc精度都不高。
几乎都在4.13-4.25之间。

兼容TP4056的TC外围电阻都能一致
我分析要么南京公司资料外泄
还有一种可能,模仿者电子显微镜下
打磨一层,拍照,这种芯片
我估计得是几百纳米工艺
具体多少,你知道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兼容TP4056的TC外围电阻都能一致
我分析要么南京公司资料外泄
还有一种可能,模仿者电子显微镜下

这种芯片不是什么高科技,可以设计的人一大堆。根本不用什么显微镜抄袭。
这种渣渣芯片大部分是微米级别的,根本达不到纳米,生产芯片都是用十几年前的老设备生产的,否则怎么能这么便宜,老五那3.8毛就可以买一个充电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芯片不是什么高科技,可以设计的人一大堆。根本不用什么显微镜抄袭。
这种渣渣芯片大部分是微米级别 ...

谢谢
拆机大王指点迷津
三哥一般戏指印度人
请问您口中老五又指谁?

网友D:
TC4056的质量不差啊,不过如果按TP4056的价买的就不值了,成品小板现在大部分都是TC4056了,很稳定,你没用过更差的4056,编程电阻不知道用的什么公式,标准1K2只能8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TC4056的质量不差啊,不过如果按TP4056的价买的就不值了,成品小板现在大部分都是TC4056了,很稳定,你没用 ...

你好,1.2千欧电流达不到,多种因素
我500毫安时以上锂电,我不改电阻
理由是快充的本质就是2C往里灌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1.2千欧电流达不到,多种因素
我500毫安时以上锂电,我不改电阻
理由是快充的本质就是2C往里灌 ...

没有什么多种因素,我有专门用来测负载的设备,TC4056和TP4056编程电阻1K2,都能达到1A-1.1A,这个在前端的R400上也能测到,大于等于1A测R400两端电压是大于等于400mV的,我自己买4056基本就买的TC4056,便宜好使,两毛5左右吧一颗,TP要5毛,我上面说的更差那种4056就一毛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什么多种因素,我有专门用来测负载的设备,TC4056和TP4056编程电阻1K2,都能达到1A-1.1A,这个在前端 ...

你好
它们真像拆机大王说的
是微米的落后工艺吗?
那生产效率得多高,才能如此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它们真像拆机大王说的
是微米的落后工艺吗?

什么叫落后,4056这东西压根就不需要多先进的技术,又不是什么高集成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拆机大王指点迷津
三哥一般戏指印度人

淘宝上一个商家,和隔壁老王的店类似,都是捡垃圾的宝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拆机大王指点迷津
三哥一般戏指印度人

应该是某宝上的卖家老五吧

网友:
只能买TP4056,TC的不能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