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索尼ST-905收音头,做工不错,就是调频一个台也收不到啊!

楼主(2021-04-11):
一台剪线的索尼ST-905收音头,接电显示时间000闪动,再按一下开机键开机,接好天线显示正常,调谐正常,储存频道正常,可就是一个调频电台也收不到,有知道该如何下手维修的吗?

楼主:
接电时间000闪动,所有的按键都不起作用,按键不能输入数字啊!是不是这个原因影响收不到电台啊!

网友:
我倒这是索尼最差的收音头了

网友:
找一个模拟发射FM的,发射信号后再测试高频头是否有输出,就算制式不对,也应该能收到,只是声音不清晰。

网友:
不懂帮顶,FM弄个75cm左右的电线接到300欧 任意一个洞里面试试。。。

网友:
FM需要接跟铜线做天线才能收到台

楼主:
可以确定是接天线了的啊!调频波段有无台时的噪音,就是收不到电台声音啊!

网友:
接个天线试试看

网友:
905组合音响里面的收音头,总线控制的,但是他这个总线是不是控制静音就不清楚了。可以先插好天线试试自动搜台,看能不能自动在有台的地方停下,可以判断一下接收部分是否有问题。这个收音头应该是国频的

网友A:
第一次发帖图片里红圈标注的东西叫“中周”实际就是一个电容加电感形成滤波器,调节上面的磁帽就可以调整谐振频率,让特定的频率通过或被过滤掉。你这个收音头岁数不小,中周里的电容估计已经失效即这个滤波器已经失效,所以收不到台。换中周可以解决,但是估计现在买不到这玩意了。再有就是小心拆开换掉失效的电容,我的马兰士SR66的收音头就是这样搞好的,效果还不错还能解码出双声道。不过有太多壮阳药广播压制了正经电台信号,现在SR66也下岗了。

网友B:
碰一下中频滤波器看看有没反应,排除是高放还是中放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发帖图片里红圈标注的东西叫“中周”实际就是一个电容加电感形成滤波器,调节上面的磁帽就可以调整谐 ...

我试着调了一下电路板上的那个中周,没用啊!应该是里面的电容失效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碰一下中频滤波器看看有没反应,排除是高放还是中放的问题

哪个是中频滤波器啊!不懂啊!朋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是中频滤波器啊!不懂啊!朋友

一般上面印着10.7,就是中频滤波器

网友:
高频头那个中周最好不要动,一般是鉴频中周的槽路电容失效,偏离10.7mhz。

网友:
好古老的东西

网友(2022-11-07):
鉴频中周的槽路电容失效,在槽路电容两脚加云母电容150PF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