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玩过上百个功放,这是我唯一一个不水洗的TF功放

楼主(2021-04-11):
原因就是国货精品,声音可圈可点,,这个功放还是倒闭的三水功放原型机,以前的三水功放就是山寨这个产品的,然后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山寨的三水品牌倒闭了……

网友:
还真能听出火电和水电的区别吗

网友:
这山寨机能听出水,火电的区别么?那个女主播是什么回事

网友:
这种不算HIFI功放机了,挺多算是舞台音响了,音质最一般了

网友:
大大卷,1米长,试问岛国什么人如此厉害?

网友:
这做工用料也就一般般吧,滤波电容才那么小小的两个。

网友:
两个滤波电容也太苗条了吧?

网友:
敢问楼上请否要开车

网友:
静态功耗多少

网友:
看不出有什么好

网友:
看来石榴玩过不少啊

网友:
看面板花里胡哨的像是山寨货啊

网友:
那个时代的功放管是正品

网友A:
大大卷是后贴的吧?哈哈。
我拆过马兰士的功放。。里面无从下手。。电路板层层叠加,一个铁盒里面塞的满满的。
最后只能吹个灰了事。。

网友:
95或96年在广州460元买了同款功放,当时感觉二个音量屏很漂亮,用了三年,500元卖了。当时本地这个机器800元左右。

网友:
这玩意差不多有30岁了

网友(2021-06-15):
引用 网友A:
大大卷是后贴的吧?哈哈。
我拆过马兰士的功放。。里面无从下手。。电路板层层叠加,一个铁盒里面塞的满满 ...

马兰士是厦门代工的,哪个厂,大家都猜得到了吧。

网友:
这个是广州东方,国营集团公司产品,质量声音还是马马虎虎,用料普通

网友:
功放这东西,不能以貌取人,只能用耳朵收货,破破烂烂的也不排除声音很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