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inter 360G 固态盘,win10升级后只认1G,慧荣主控求助如何开卡

楼主(2021-04-11):
惠普笔记本自带的固态,360G的盘,型号是SSDPEKKF360g7H

看了下主控是慧荣的SMI N0HS19.00,但不知道具体的型号 ,详见下图

请教各位大神,这个对应的主控是什么型号?是否有开卡修复的可能性?

或者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恢复使用么?

ps:微软害死人啊..

网友:
五十包邮解君愁

网友A:
这个应该是intel订制的SM2260H,换公版主控或许可以开卡。

网友B:
为什么升级就这样了?

网友C:
不会和我的那个80g 320 出现的一样8m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intel订制的SM2260H,换公版主控或许可以开卡。

这主控网上都查不到,慧荣官网也没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升级就这样了?

windows10 升级bug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和我的那个80g 320 出现的一样8m门吧

所以我这个叫1G门?

网友D:
微软这个升级BUG把英特尔给干趴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intel订制的SM2260H,换公版主控或许可以开卡。

B站已经放出有人换H还是G主控开卡成功的视频了,虽然速度确实拉跨,不过我看见臭鱼上一个卖家说焊盘兼容60和62EN,我咋半信半疑,求范总有空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软这个升级BUG把英特尔给干趴下了~

对,从w8时代开始只要EFI安装系统就有干趴固态盘的毛病,镁光,闪迪,东芝还有杂牌都有例子,不过据说也有干趴HD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B站已经放出有人换H还是G主控开卡成功的视频了,虽然速度确实拉跨,不过我看见臭鱼上一个卖家说焊盘兼容6 ...

去B站找了找,没找到换主控的视频,倒是被我找到范总的视频了,哈哈

网友:
又一个BUG10系统的受害者/如果整机或者硬盘还有保修/那就先售后/如果无法保修就只能拆颗粒了英特尔定制2260G无法开卡

网友F:
楼主不可以联系售后吗?
HP的,只要保内的,免费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可以联系售后吗?
HP的,只要保内的,免费换新

正好刚过保几个月

网友(2025-01-24):
刚好在用的电脑就是SSDPEKKF360g7H,昨晚升级固件到最新的HP06了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盘修不好,只能拆颗粒没有工具

补充内容 (2025-2-20 13:14):
实际主控2258

网友:
英特尔定制2260G无法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