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别有的AP信号弱下载速度能上去的,而有的AP信号好速度确上不去

楼主(2021-04-11):
很多人关心的是信号好坏,信号这玩意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商家就让WIFI信号发虚,让你看着信号好,实际体验很垃圾

看看 以下面移动运营商AP测试

穿承重墙后只有2格信号,下载速度测试

网友A:
谁说7620、7621下载速度上不去?

网友:
撸主卖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7620、7621下载速度上不去?

两格信号,那下载个试试

网友:
PA好做 低噪声LAN难做

网友:
同意2楼,但是毕竟楼主出货。
支持全套高通方案,稳定性和透明度上还得看高通。
性价比最高。另外我也相信高通的无线通讯技术更成熟,因为高通有蓝牙产品线,联发科少见。

网友:
天线连接线一看就不是闹着玩,但是看到网口转接线的时候就跟闹着玩似的

网友:
信号弱但是速度几乎不受影响是因为几乎没有同频干扰,信号强但是没有速度是因为同频干扰大。

网友B:
就凭你这网线速度都上不去。千兆哪怕几㎝也必须双绞。还要等长。否则速度上不去,我以前玩过这图是第二次改进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凭你这网线速度都上不去。千兆哪怕几㎝也必须双绞。还要等长。否则速度上不去,我以前玩过这图是第二次改 ...

双绞线,扒皮而已

网友:
不只pa,pa只是发射
还要lna,接收低噪声放大
还有,板子设计在高频上也是技术活,都能做,不一定能做好

网友:
 嗓门大,听力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