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刚接触软路由,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双网口千兆软路由

楼主(2021-04-11):
新人刚接触软路由,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双网口千兆就行了

网友:
性价比高的较老,如D2550,但功耗大,性能弱  不支持虚拟化。还不如买个n3150之类的

网友:
现在没多大必要吧?

网友:
79的P8400双千兆口4sata的itx板子可以买买,自带2gDDR2内存,以后还能塞蜗牛星际机箱同时做NAS。

网友A:
软路由就是diy,推荐?看看现在平台上出售的软路由,都是定制,说白了就是厂家diy的。
diy就随便你自己mod啦,你看中哪款双网口网卡自己买就好了。
---
非常不建议买现成的软路由,现成的软路由不如买路由器。软路由的意义在于mod和扩展。
---
软件方面,x86平台的系统基本都是免费的。想要nas+软路由合一都可以。
开源openwrt也有x86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路由就是diy,推荐?看看现在平台上出售的软路由,都是定制,说白了就是厂家diy的。
diy就随便你自己mod ...

好的谢谢建议

网友:
纯用作软路由要考虑低功耗的X86,我觉得6W的J1900双千兆12V DC供电的主板不错

网友:
别买J1900,价格贵。
直接上J4105,准系统估摸着600左右,性能比J1900强多了。
然后普通家用Intel网卡和螃蟹网卡一样用,不是必须Inte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