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睿登DPS8005 数控直流可调稳压电源--装个盒子和温控风扇[29P]

楼主(2021-04-11):
这家伙很懒什么都没留下!

网友A:
这是个啥盒子,灰常的不错啊...

网友:
大功率的时候就怕DC头扛不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啥盒子,灰常的不错啊...

落地成盒,喜欢吗?

网友:
这种表头有专门的盒子啊。

网友:
温控的板子哪里买的  多少钱

网友:
这家伙很懒,什么也不想说。。打赏10大板,以鼓励

网友:
表头方上面是不是使用方便点,插头放侧面。我也想改个,一值没动手呢。

网友:
以前买的8005前几天卖了,搞维修用 有的笔记本会存在bug。走了好几次弯路,结果换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你这输入67V,输出也达不到80V呀

网友:
这个高负载的时候有啸叫吗?

网友:
用电动车控制器壳子装,更漂亮。外壳还可以散热

网友(2021-10-05):
求一个这个模块,有存货的能否转让一个

网友(2023-05-03):
这也太简单,不如现在中兴四代阳江的方便功率大

网友:
中兴2400现在又有3带数控彩屏套件了。貌似比阳江套件还给力,260左右的价格。

网友:
这种表头有专门的盒子

网友(2023-07-25):
风扇可以考虑从上抽风出去会不会更好

网友:
做得挺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