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5年菲律宾产APC美标PER7T排插SurgeArrest Personal

楼主(2021-04-11):
APC7位美标系列排插论坛已经有过很多拆解了,但是APC美标排插分为3个系列,每个系列因产地、年份不同导致内部做工都有些许差异,拆出来供各位坛友参考。

APC SurgeArrest(浪涌捕获)7位美标排插定位从高到低共3个系列:
Network,网络级,型号:NET7,配备6个压敏电阻,2个差模电感,1个X电容
Professional,专业级,型号:PRO7,配备4个压敏电阻,2个差模电感,1个X电容
Personal,个人级,型号:PER7,配备3个压敏电阻,1个X电容

每个型号还有带电话线路防雷的产品,型号命名在最后增加一个字母T(Telephone首字母),NET7T,PRO7T,PER7T。

此次一共入手了4只,2个系列3个型号,2个产地,先发一个15年菲律宾产带电话线路保护的PER7T,带1.8米原装14AWG线,32入手自咸鱼个人闲置。

正面照,左上角灰色底就是产品系列,Personal级。

背面,比较罕见的印刷参数,常见的都是刻字版,上门的白色标签有产地、型号和生产年份。

侧面,带单路电话防雷。

拆开一览。

铜片特写。

外壳生产年份:14年10月,材质:FR-HIPS阻燃工艺PVC,可惜不是PC。

美国Qualtek过载保护开关,对焦糊了点,125V 15A。

125V 20A翘板开关。

保护电路背面,部分大电流部分堆锡处理。

主保护电路正面,3颗压敏电阻已经剪掉了,这样也可以直插220V,只是没有任何防雷/防浪涌保护,用到了一颗x2安规电容。

电话防雷电路背面。

电话防雷电路正面,3颗压敏,2颗温度保险。

没有防雷保护的APC自然要改,一开始买了20颗主图ZOV的蓝色20D471K压敏,但是到货后发现只有2颗标注ZOV,其他都是没有品牌的。退货重买20颗TVR黄色压敏。

从左到右:无牌20D471K,ZOV 20D471K,TVR20471;其中ZOV的比无牌蓝色压敏略厚,引脚略粗;TVR则比蓝色无牌厚了1mm,引脚也是最粗的。

准备抽空把压敏电阻和LED电阻都改一下。

全文结束,感谢各位观赏。

网友A:
这个开关很容易打火,我换成了欧姆龙双断开关

网友B:
神器级别,就是太宽了点,这货还是中国产的料足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关很容易打火,我换成了欧姆龙双断开关

是的,看到很多人都反映这个开关容易打火,回头研究一下,感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神器级别,就是太宽了点,这货还是中国产的料足些

是的,尺寸大了点,对比手上97年国产版本,电阻和三极管的数量都要少一些。而且缺少了保险管,唯一好一点的地方是用上了MKP x2电容,国产的是CBB电容。

过两天有空再把国产的版本拆了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