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有刷12v疑问 试机碳刷打火

楼主(2021-04-11):
刚买了两把有刷12v 试机碳刷打火,  电起子拆开打磨后 使用不打火 但是停的时候会打火。手钻没拆之前电机很新,看碳刷几乎没磨损  拆开打磨了一下,拆卸档不打火 扭紧打火。就是停的时候还是会有火花。这两把买回来看齿轮箱还行 ,没怎么磨损,也说不上捡漏但是打火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停机时有火花正常,停时慢点松手火花可以小一点,拆开折腾没必要。

网友B:
我有台打火不说还有味呢,无所谓了,反正用得少...

网友C:
有刷的急停打火正常。我试过良明14.4v急停打火,慢松开关没火。单位的朝能12v有刷同样。

网友D:
急停有刷机都打火。220v运转都会打火。想不打火还是使用无刷机吧。

网友E:
你这属于蛮干了,有刷除了我拆过的松下里面的电机看不到火花(可能是工业级要求高、也可能是个例),其他的几乎都有火花、不影响使用就好,当然有要求就上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属于蛮干了,有刷除了我拆过的松下里面的电机看不到火花(可能是工业级要求高、也可能是个例),其他的 ...

是的白折腾一圈 ,拆开发现碳刷几乎没什么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台打火不说还有味呢,无所谓了,反正用得少...

味道到没有就是有火花 使用没啥问题,不管了就这样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机时有火花正常,停时慢点松手火花可以小一点,拆开折腾没必要。

是的白折腾一圈   现在就这样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刷的急停打火正常。我试过良明14.4v急停打火,慢松开关没火。单位的朝能12v有刷同样。 ...

机子用着没啥问题,不管了 白拆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急停有刷机都打火。220v运转都会打火。想不打火还是使用无刷机吧。

无刷太贵  不过我就这两台是有刷别的都是无刷

网友F:
那你是没见虾牌打火还有那个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你是没见虾牌打火还有那个味道

能用就不管了

网友:
有刷停机打火很正常啊,想要不打火就用无刷吧

网友:
急停相当于短接转子,哪有不帽火花呢?

网友(2021-11-21):
带刹车,急停肯定有火花

网友:
有刷不如无刷,各种环境都适合。

网友:
有刷的几乎都打火,不然怎么会需要更换碳刷呢。

网友:
有刷的打火正常,我这有刷的好象停机的时候也打火

网友:
还是了解一下急停刹车原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