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关于叠瓦盘,有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21-04-11):
如图,叠瓦盘的原理是黄色部分是写磁头宽度,绿色部分是读磁头宽度,写第二行的时候,会覆盖掉第一行的一半,但是因为读磁头小,所以不影响读操作,
如果是顺序写入,那么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是修改中间行,例如修改第二行,那么写第二行的时候会擦除掉第三行,所以就需要先将第三行读出来缓存,
然后写第二行,再写第三行,所以造成了叠瓦盘速度很慢。
那么问题来了,看所有文章都没有讲写第三行的时候,又会影响第四行,写第四行的时候再影响第五行,难道说就要改一行,就需要一直读写下去,一直到磁盘最后?
这显然不可能,那么这问题是这么解决的呢?

网友:
分块,每间隔一定的行数,就不叠瓦一行,

网友:
分扇区和柱面的,一块一块的的,不需要读整个硬盘

网友A:
先说一句:垃圾叠瓦,SB设计.

我个人猜测
写第二行时,同时影响了第三行,但是你第三行的数据和之前是一样的,所以就不会影响第四行.

网友:
叠瓦的只读是单磁道读。
写的时候呢,需要先123456个磁道一起读取复制,然后再123456个磁道一起写入。
所以需要大缓存,128M才够
这种相当于王安式的磁芯。
但是有时候呢,123456个磁道写入时会出错,尤其是相邻其他B123456写入时,由于磁道太近,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造成丢文件。
当SMR盘越满,这种发生的概率就越大,所以SMR的保修期很短,也容易发生丢文件。

网友:
现在的傻逼设计太多,我还是继续用我的500G蓝盘吧

网友:
我的东芝 2TB 移动硬盘,当数据存盘量为1.5T左右时,测试读写速度从120M左右下降到70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一句:垃圾叠瓦,SB设计.

我个人猜测

我也骂一句,垃圾叠瓦,SB设计
不过你说的不对,哪怕第三行和之前一样,写第三行的时候,也会把第四行覆盖掉,所以第四行还得重写,以此类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骂一句,垃圾叠瓦,SB设计
不过你说的不对,哪怕第三行和之前一样,写第三行的时候,也会把第四行覆 ...

同骂一句,垃圾叠瓦,SB设计!

网友:
比立体TLC还更QLC。。。而且机械盘没有TLC的快乐模式,随机读取更是比不上,这样写密度高了,间隔少了,出错率就多。固态的TLC,QLC还可以说玩插萝卜的方式,机械直接大面积区块的复写

网友:
买8T以上的盘不就行了?

网友:
坚决不买叠瓦盘,太坑了

网友:
再便宜也不能买叠瓦盘,不能买

网友:
叠瓦盘当数据存储用还凑合。

网友:
所以硬盘越空越好,它的固件会专门挑空的地方写,你的数据写完,最后影响的那个地方是无数据的空位,它就不管了,写入就结束了。

网友:
楼下说的对,把一整块田地分成了好多块。以解决你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