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铭瑄ms128GBA6L 开卡失败!检查闪存和主控焊接,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1-04-11):
本人手上的铭瑄128G固态硬盘不认盘,根据网上的教程,已准备转接卡(ASM1153E,不知道这个卡能否开这人主控) ,RTS5732开卡软件,已短接,电脑上已到硬盘,容量为1M。运行开卡软件能认到芯片,运行到RDT时,到13步出错。不知道错在那里,请高手指点。

楼主:
这个板子上的芯片,很奇怪,两个芯片不一样的,左边的芯片看得清型号,右边的芯片稍模糊,但开卡软件上识别出的芯片型号都不是芯片上的型号。认出的是PF29F32BALCMG2(BOKB)

网友A:
64B+32B开的BOK模式128G: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B+32B开的BOK模式128G

怎么处理?

网友:
RDT那里换成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