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半拆“环高”5号AA、7号AAA充电器

楼主(2021-04-11):
做工差点

网友:
这布线比较魔性,这曲折布线还把自己当做高频信号线了

网友:
这个蛇形线没有必要做吧?

网友:
电路板布线有点像航模无刷电调,母线检流蛇形走线部分,可以省掉检流电阻用来限流。无线电蛇形走线不太可能,需要配合无线电专用高频电路板。

网友:
应该错不了,那就是检流电阻

网友:
用电路板当保险,这个用电路板当检测电阻。。。。电路板:我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