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拆解无人机

楼主(2021-04-11):
在公园跑步的时候,捡到无人机,没有遥控器,飞不了,直接拆了。
估计是摔下来的,有点破损

主板很简单,不带航拍摄像头

空心杯电机

齿轮

主板微距特写

电池正常

网友A:
这个就是个玩具吧!

网友:
这电池容量也太小了吧!

网友B:
竟然还带电池,我去年捡了个司马的没有电池,接18650试试可以开机,手机下载了app能遥控打开螺旋桨,当然,18650太重飞不起来
楼主根据牌子搜搜看能不能app控制,可以的话用手机就能玩了

网友C:
捡块电池也不错,改做它用。

网友:
这个就是个玩具,我有两个,都摔的差不多飞不起来了,只有一个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还带电池,我去年捡了个司马的没有电池,接18650试试可以开机,手机下载了app能遥控打开螺旋桨,当然, ...

上电后灯亮,但是用手机搜不到WIFI,说明这个无人机不支持WIFI控制和图传。只能通过遥控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捡块电池也不错,改做它用。

没有遥控器,且不支持WIFI,只能拆配件了。电池和空心杯电机还有LED灯都可以利用。

网友B:
查资料PAN163CX是2.4G无线芯片,如果不支持WIFI的话只能用遥控器了,TB可能有遥控器卖。我那个司马也有遥控器卖,不过40多觉得不划算,电池几百mah的也三十多没买,灰机放着吃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遥控器,且不支持WIFI,只能拆配件了。电池和空心杯电机还有LED灯都可以利用。 ...

是的,电池,电机,线路板都有用,做配件就不错。

网友:
玩具类的,电池容量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资料PAN163CX是2.4G无线芯片,如果不支持WIFI的话只能用遥控器了,TB可能有遥控器卖。我那个司马也有遥控 ...

这种玩具配遥控器(遥控器老马那边卖几十块),也不划算,而且外壳也出现破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捡块电池也不错,改做它用。

电池用万能电源激活后,再把充电电压调到4.2V,可以充满,并且容量正常。

网友:
在立华买个遥控和接收板,不贵又可以玩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用万能电源激活后,再把充电电压调到4.2V,可以充满,并且容量正常。 ...

证明电池是好的,单买电池也不便宜。

网友:
可以改成可调电源,拉两根头发细铜漆包线外供电,遥控四轴下面需要点铁丝配重,让重心向下点稳定飞机。再不行可以加4个开关,4个微型联轴器接磨头砂轮,细钻头等,改成4和1多功能小电钻电磨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个玩具吧!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D:
玩具四轴,电池充满电只能飞十多分钟,用的是空心杯电机,一般飞二三十次就会出现问题,飞机会开始出现姿态失衡,然后就不能飞了,基本上都是因为电机电流太大,电刷太细而烧蚀引起的故障,所以电机是消耗品,每次要换四个,想耐用的话千万别买空心杯电机的四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玩具四轴,电池充满电只能飞十多分钟,用的是空心杯电机,一般飞二三十次就会出现问题,飞机会开始出现姿态 ...

一两百的无人机都是这种电机吧

网友:
玩具四轴,一般自带定高,飞十分钟左右。2.4G遥控,遥控器控制范围100米左右,估计是飞远了失控坠落。练手找控制手感还是不错的,重量轻,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