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美的平板灯如何降功率使用?

楼主(2021-04-11):
美的 16W平板灯。原本打算降到8W使用,图中红色框地方拆掉了一个2.2欧的电阻,拆了之后通电灯不亮了,拆之前是好的。求助大神,感激不尽!

网友A:
 再焊上去,看看还亮不亮?

网友B:
找个3.3Ω或者4.7Ω的焊上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焊上去,看看还亮不亮?

焊上去,可以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3.3Ω或者4.7Ω的焊上去试试。

我把原来的2.2欧焊上去,可以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3.3Ω或者4.7Ω的焊上去试试。

先试了7.5Ω的,焊上去亮度很低且有肉眼可见严重频闪;然后换上了4.7Ω的,效果不错,果然如大神所料

网友:
原来是电阻降得太多了,还是有一个最低限度的阻值的

网友:
这是什么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