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BBS U4500无线话筒有“叭叭声”拆了看看

楼主(2021-04-11):
买来就有“叭叭”的噪音,是0.5秒左右的连续噪音,开一个话筒噪音小一点,两个话筒都开噪音大。杂音可受音量电位器控制,今天打开瞧瞧,做工不怎么样哈!连接插件都没有,都是直接焊上的,热熔胶也用上了。也请坛里的高手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电路板还算有料!

网友:
居然还带5号电池充电器

网友A:
感觉是数字部分信号干扰到了模拟部分

网友B:
无线频率干扰了,试试换其他频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数字部分信号干扰到了模拟部分

看着射频天线离音频很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按说,这个U4500是BBS的高档机,不应该犯如此低级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频率干扰了,试试换其他频道

频率换了很多,话筒发射功率、接收机接收功率,所有挡都试过了,没有任何变化。电源也换了好几个,今天又用线性电源试过,故障依旧。

网友:
开关电源没有地线干扰

网友(2022-06-09):
我的也是,有规律的哒哒哒声音,小了话筒没声,大了很烦人,真是的。。

网友:
是不是家里面有其他干扰源啊。紫色电路板,真是看起来怪怪的。

网友:
电路板颜色还蛮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