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紧急求助:美的燃气热水器的水压膜片,换完后放水不打火

楼主(2021-04-11):
我刚换了一台美的燃气热水器的水压膜片,换完后放水不打火、关水倒是打火,工作状态反了!哪里原因??

想想水气联动机构的运行原理,怎么着也不该这样啊!!!

现在情况是:放水圈内闭合,不打火; 关水张开、打火正常加热。

楼主:
还有就是这俩箭头所指的螺钉啥作用,怎么用?

网友:
难道薄膜有正反之分

网友A:
是不是水压膜片安装反了?

网友:
我家前天也坏了这个地方,今天换了个旧的恒温的,你那种不好用

网友B:
是不是水气联动阀换膜时把小孔塞住了,拆了再清洗一下

网友:
水压膜片原来是公的,楼主买的是母的。

网友:
难道膜装反了?

网友C:
螺丝只是固定外壳用的。是不是买的开关常开跟常闭接线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水压膜片安装反了?

有这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水气联动阀换膜时把小孔塞住了,拆了再清洗一下

动作还是有的,只是幅度比较小,应该没赌吧

楼主:
有这说法?貌似装反了装不进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丝只是固定外壳用的。是不是买的开关常开跟常闭接线反了。

只是换了水压膜片。

网友:
只是换了个皮膜,其他地方拆过吗

楼主:
没错,大小一致,没别的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丝只是固定外壳用的。是不是买的开关常开跟常闭接线反了。

那两根不是固定外壳用的

网友:
楼主, 请把插微动开关的线序换一下就好了

把常闭和常开的调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