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汽车无刷电机如何启动

楼主(2021-04-11):
手上有几个小汽车12V无刷电机,有三线跟四线的。主电源粗线都是正负二线,即二相的一样!多出的小线是控制线。(请看清楚这种无刷电机不是三相的,三相的就很容易买到驱动板!)网上查过资料这种电机是用占空比控制的,上网买了个能调整频率跟占空比的控制器回来但电机就是一动不动!而在买这个控制器的买家秀里就有一个人用这个驱动器驱动电机,请教问人家但人家不鸟我所以上来求助一下。

网友:
不一定是占空比控制,也可能是5V或10V电压控制的。三线应该是电压控制,4线可能是一根是EN启动线。电压控制先试绿线对黑线的电压0-5V,试一下。

网友:
这外壳上内置了驱动吧。拆开看看。

网友A:
估计不是pwm那么简单,应该是CAN总线控制的,有协议的,
能拆开的话,直接引出三线,外接驱动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是pwm那么简单,应该是CAN总线控制的,有协议的,
能拆开的话,直接引出三线,外接驱动板吧
...

网友:
汽车电机,内置驱动的,你这个是风扇电机吧?

网友:
看来不好弄明白啊!

网友:
你试下100hz频率 占空比1-85% 频率不对也不会动的

网友:
100hz  信号电压5v

网友:
买个航模用的舵机测试仪试试

网友:
绕过内置的驱动 用航模电调加舵机测试仪就可以搞定  你是绕在厂家的驱动上了  这东西千篇一律  星接改角接  角接改星界。。。。。。

网友:
内置驱动的,四线的好像和大众的散热风扇控制线差不多,红+粽一,黑线控制电+,绿线PWM,不过大众那个是有刷电机和驱动一体

网友:
我有一个宝马的,按12楼的接法,然后短接二根细线,关键要等个几十秒电机才会有反应。

网友:
有紧急模式细黑线接负极绿色线接正极等5秒全速转!小心手

网友:
也可能这个电机是坏的

网友:
大众的pwm,宝马不是

网友:
车上的东西,东西是好,总线控制玩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