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宏电的工控机H9380(无后缀)

楼主(2021-04-11):
小黄鱼掏了个宏电的工控机H9380,这个型号在宏电官网找不到了,应该是早期版本,到手一看接口还挺丰富。 本以为两个网口没准可以搞个软路由啥的,可惜啊!

这应该是正面 因为有开关

这是反面

标签

拆开外壳的样子

数据模块,看样子只支持TDLTE

主板背面

主控板是飞思卡尔imx6双核A9  内存2+16  (卖家告诉我1+4)

网络部分
百兆交换机芯片  看到这就凉了!

USB转百兆网卡,百兆就百兆吧 还特么是USB转接的!   还是个交换机的双网口!

     我认识的参数就是:安卓4.4.2系统。A9双核处理器,2G内存,16G存储,TD无线终端,TF卡,6个com,,7个USB2.0,一个microUSB OTG,双lan口(其实是双口交换机)VGA+HDMI+LVDS视频输出接口,MIC+SPK接口,还有个BL接口不知道啥。

     当软路由是不可能了,只能做个电视盒了,一个外(占)观(地)霸(方)气的有线电视盒。

     顺便求一下大神有没有更新版本的安卓固件?比如5.1 6.0啥的

网友:
bl当然是lvds的背光了

网友:
这可比普通电视盒子功耗大多了,而且,没有遥控器。。。。

网友:
看起来就是一个ARM开发板,然后整了个外围电路和壳子...

网友:
飞思卡尔 A9 的处理器器, 还是双核的;   现在随便一个垃圾的盒子的国产CPU 都把它按在地上摩擦

楼主:
有需要的大佬 可以转让

网友:
ARM架构了,只能装安卓系统或者Linux,前提是得会嵌入式系统开发才行

网友:
接口看起来很霸气,性能嘛,

网友A:
非X86不能称为工控机吧

网友:
这个开发板是否可以上TTL呢?我手上有块开发板,但只有2针的心,不知道可不可以接TTL

网友B:
这货叫嵌入式主机,系统都是定制的,所以功能也是定制的,呵呵,有机会TTL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叫嵌入式主机,系统都是定制的,所以功能也是定制的,呵呵,有机会TTL一下啊 ...

原机是个很精简的安卓4.4.2系统,除了系统默认程序 就只有一个重启app和open微屁恩,  设备那6个串口不知道有没有可以输出的   板子上没发现有ttl啊

楼主:
网口那里上了3个网变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我有一个,接显示器,无显示,

网友:
估计这东西是广告机的

网友:
安卓已经是超载运行了,你看其他坛友都说了随便个机顶盒完爆他,因为imx是设计跑linux的

网友(2021-06-17):
我有一个,接显示器无反应,不知那里坏了

网友:
18年的货,放闲鱼应该还能卖几百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X86不能称为工控机吧

arm工控机,广泛普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