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微距苹果电池保护板

楼主(2021-04-11):
闲来无事,冒个泡

网友A:
这根原配的保护板可以保留下来,而只换电芯,这样机器并不会侦察到换了电池,据说这样换过的电池健康度,并不能恢复到100%,不过,IOS14.5正式版,会增加电芯容量校准功能,到时候会不会意外的解决这个不足,拭目以待。

网友B:
谢谢分享。这微距效果不错。。。。。

网友C:
用什么拍的呀?效果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微距效果不错。。。。。

MATE20pro加放大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拍的呀?效果真好

mate20pro加放大镜,三倍变焦

网友D:
拍摄效果不错,不像偶只能靠放大镜和裁剪

网友:
引用 楼主:
mate20pro加放大镜,三倍变焦

谢谢,有时间我也试试

网友:
苹果保护板好像带了电量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摄效果不错,不像偶只能靠放大镜和裁剪

也是放大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根原配的保护板可以保留下来,而只换电芯,这样机器并不会侦察到换了电池,据说这样换过的电池健康度,并 ...

买个清零工具就行,效率改成200%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根原配的保护板可以保留下来,而只换电芯,这样机器并不会侦察到换了电池,据说这样换过的电池健康度,并 ...

有专门的电池容量修复仪,可以修复健康度,视频可以去哔哩哔哩找。一般手机维修师傅都有

网友:
元件太小了无从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根原配的保护板可以保留下来,而只换电芯,这样机器并不会侦察到换了电池,据说这样换过的电池健康度,并 ...

大神,据说这个保护板上有记录电池充电次数?

网友:
很赞。必须要12个字的赞才行吗?

楼主(2021-08-12):
引用 网友D:
拍摄效果不错,不像偶只能靠放大镜和裁剪

能裁剪,说明你的设备更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