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高手看看这个是个什么原件 淘宝也没搜索到

楼主(2021-04-11):
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原件,什么作用,淘宝也没搜索到

网友:
根据电路来查,从上级芯片来研究

网友:
贴片的共模电感

网友:
贴片的共模电感?

网友:
砸开看看,变换器之类?

网友:
Texas Instruments ISO1050隔离式CAN收发器

旁边的八角芯片是这个。可以查一下这个芯片的典型应用电路来推测。

网友:
就是共模电感,这个东西只要两两相通,两两不通,就是好的。

网友:
看着像电感

网友:
从电路上看应该是共模电感。

网友:
隔离通讯板用料不错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ACT45B-510   我们用的TDK共模电感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