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 请问 Z8350 支持8G RAM 吗?

楼主(2021-04-11):
最近入手了 一块板子
看型号应该是 Medion 笔记本拆出来的

Z8350 4GB + 32GB
WIFI AC 3165

正面打开保护罩

背面

按照规格文档,它支持的单条最大内存是 2GB
https://ark.intel.com/content/ww ... up-to-1-92-ghz.html

它是怎么支持单颗 美光 6SB47 4GB 的?
如果在下面的空焊盘上再加一颗 美光 6SB47 ,它能识别到 8GB 吗?

相关链接:https://liliputing.com/2015/11/i ... -ram-after-all.html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6645176

补充内容 (2021-4-15 13:35):
装 Linux 之后 性能功耗比还是可以的,当个微型服务器用

网友:
一片ram估计都不便宜

网友:
问题是这鸡鸡的性能,上8G内存的意义在哪???

网友:
根据类似苹果笔记本平板加版载内存的视频,得移动识别电阻才能认识8G内存,直接焊上去会不开机。
你这机子也没意思用8G内存。

网友A:
也不是说不支持,只是内存控制器限制,实现4g也是拆bank实现的,性能很弱鸡,要是bios允许还能再往下拆,用上ddr3 667不是梦想,虽然容量上来了,但是带宽不变反而拖累性能,建议不要折腾了,换个emmc比较实在

网友B:
理论内存越大就会越慢,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说不支持,只是内存控制器限制,实现4g也是拆bank实现的,性能很弱鸡,要是bios允许还能再往下拆,用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内存越大就会越慢,哈哈哈哈

太邪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说不支持,只是内存控制器限制,实现4g也是拆bank实现的,性能很弱鸡,要是bios允许还能再往下拆,用 ...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6645176/answer/85544294
还有人用它跑 VS2015。。

网友:
就是给这cpu  128g内存有啥用

网友:
我有个板子和你一样  几个月没有关机了  原来是64g换的128g emmc  板子只有香烟盒大小 不错  谁要便宜拿去  玩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说不支持,只是内存控制器限制,实现4g也是拆bank实现的,性能很弱鸡,要是bios允许还能再往下拆,用 ...

我就换了个128g  emm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换了个128g  emmc

多少出?

网友(2021-07-12):
刚看到你消息  应该私信嘛   280出了

网友D(2024-07-02):
这处理器从没见过8G ram 的配置。两个ddr 位置也只是2+2或者4+0需要bios支持,不会有4+4这个组合。

楼主这个板子玩的如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处理器从没见过8G ram 的配置。两个ddr 位置也只是2+2或者4+0需要bios支持,不会有4+4这个组合。

楼主这 ...

Z8350可以改8G的,米板2就是这个U,有很多改8+128成功的
不能改8G的是Z8300

网友(2024-10-06):
引用 网友E:
Z8350可以改8G的,米板2就是这个U,有很多改8+128成功的
不能改8G的是Z8300

怎么改。我有一块。只有一个焊盘单科粒可以单颗4g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