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找个路由器壳子开孔 给BTPLUG 安个家

楼主(2021-04-11):
这个BTPLUG 折腾了这么久,硬件方面 稳定下来了,
其实就是 8G的SATA  转接卡 IDE44
IDE 线有点长,拖来拖去也不方便,
找个壳子将它装起来

先找了个老旧的IDE 笔记本硬盘盒,

坏的电源芯片烧了!

壳子还行,但是装不下去啊,

又翻出了这个很久以前的 路由器
老论坛有过拆机,
NETC0RE NW616

之前也折腾过,无线有时候断网,加过散热,强些,但还是会断网。
自己还换过天线,也不行

本来想利用壳子本身的开孔,但是宽度不够。

现将IDE线拆散,便于弯曲。

采取这个姿势放置。

可以盖上盖子

路由器壳子本身的开孔

开始动手了,先将 固定原电路板的塑料柱子去掉

电钻钻孔

钻了几个孔后 用钢锯锯。

小电磨原来撸过,但是没有锯片啊。

孔开好了

开的大 了一圈。

可以看到内部的灯光。

挂在K2旁, 这样省空间一点。

下一步 做一个 5.5 2.1的一转3插座,
将一个12V 的2A的电源 可以多个12V 的设备一起用,免得插多个12V 电源了。
2A 的电源够用了,K2 最大 0.3A,BTPLUG 最大 0.4A

网友A:
有个壳子还是规矩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壳子还是规矩多的~

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就是个小电脑挂机下载什么的~

网友:
心灵手巧,赞一个。。。。

网友:
这个路由器又发挥作用了。

网友:
俺买了7个准备传家用

网友:
看来存货真不少

网友:
X86的板子?这U没看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