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拆日丰暗阀,请大家给我老爸支个招!

楼主(2021-04-11):
家里太阳能热水器的下水阀坏了,当初特意选了日丰这个大牌子,可惜没有管用50年。这个暗阀埋入墙体的,我老爸今天没有工具给拆下来,束手无措,只好拜托我上网求助,请大家给我老爸支个招!是用套筒还是什么工具,在X宝选择哪个型号的,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
一个阀芯几块钱,如果买阀片更便宜,用个套筒旋下来,再上新的!

网友:
目测要用套筒,我瞎猜的...

网友:
来个套筒把阀芯拿出来换个新的就好了,阀体一般不容易坏的。

网友:
底座可以不换,只换芯,用对应大小的套筒或者麻花扳手拆吧

网友:
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用水泵钳夹住头子拧出来,
当然用长套筒有可能可以拧出来,也有可能把阀芯拆出来,
如果把阀芯拆出来了,可以用水管专用取断螺丝器,把整个取出来,
当然也可以不取出来,直接更换阀芯。

网友:
不用质疑, 加深套筒,只买一个对应大小的

网友:
就是这样加长的套筒,大小可以问客服

网友:
这个不难把,直接换阀芯,实际就是里面的硅胶垫圈磨损了,

网友:
直接活动扳手拧,阀芯坏了,换个同规格阀芯

网友:
很好办的吧,就是电扳手用的套筒,测量好尺寸,买一个棘轮扳手加套筒可以轻松拆下,把阀芯更换不用拆墙。注意这种阀门平时不要用力拧到底拧不动或松到底,容易坏。开阀门关阀门保持水流正常大小就不要继续开关了。

网友:
好像是12的烟斗套筒可以,我换水龙头的阀芯都是用它,好用得很。

网友:
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用老虎钳夹住头子拧出来

网友:
就是长套筒就行了 应该   这种装法头一次见 可能我看得少 另外你这标识方法和我那便宜一样反着标  我一般标下面

网友:
换阀芯,你钱多,谁让你整个换的,这种原本设计就是可换阀芯的设计

网友:
梅花的不行就用加长套筒

网友:
用开口呆扳手

网友:
用14mm的套筒,,,这深度用板手应该能搞出来

网友:
看着外露那么多,看能不能用袖珍小管钳旋下来。

网友:
螺丝露出墙外用活动扳手直接拧就行,在墙体內用套筒逆时针就能拧下来,按照对应规格的买个换上,套筒大概率是1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