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pfc电源,能不能去掉灯泡博一把

楼主(2021-04-11):
电源 主动pfc 650w,方案是cm6805ag➕gr8329n。之前的症状是通电待机就炸mos管18n50,保险。第一次维修换了18n50,保险。通电还是炸管,炸保险。
经坛友热心提醒,逐个检查了高压部分原件,发现炸了的18n50 其g极电阻开路,更换了保险,mos管,MOS管g极串的贴片5r1电阻,检查高压低压部分无短路后,串入40w白炽灯通电。
插上插头,白炽灯会亮一下然后熄灭。重新加电白炽灯不会再亮一下。
短接开关电源黑绿线触发atx电源,白炽灯闪一下后常亮。atx电源风扇开始转动。风扇会在10s内停转,白炽灯依然常亮。测量atx输出电压,3.3v 5v 12v 均为0.几V。
看到有帖子说,主动pfc电源串接灯泡可能会不正常,我要不要搏一搏,去掉灯泡直接上电,还是有别的保护方法?

网友A:
可以试试,大不了再炸一次呗

网友B:
这个现象是保护了吧  看后级有短路 电流过大吧
灯泡亮 没输出  建议别赌,继续排查相关零件
不然半个小时拆装件 还得挨个测一遍。

网友:
据说有PFC的电源是不能串灯泡的。

网友:
灯泡是不是小了,通常要40-10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象是保护了吧  看后级有短路 电流过大吧
灯泡亮 没输出  建议别赌,继续排查相关零件
不然半个小时拆 ...

主动pfc不大一样

网友C:
我估计电源是好了,电压全降到灯泡上去了,电源上得到的交流电压太低就欠压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大不了再炸一次呗

我开开关都是提心吊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电源是好了,电压全降到灯泡上去了,电源上得到的交流电压太低就欠压保护了。 ...

有没有别的保护办法可以试试

网友D:
量一下PFC输出电压正常不,正常的话可以去掉灯泡试机。最先烧的场管是PWM部分的还是PFC部分的?

网友:
买个隔离变压器,功率50W左右就够了,短路电流也不会很大,功率不够的话选大一点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一下PFC输出电压正常不,正常的话可以去掉灯泡试机。最先烧的场管是PWM部分的还是PFC部分的? ...

最前面pfc部分

网友:
https://www.chinadz.com/thread-761027-1-1.html    按他说的,好象和你的情况差不多。要不把灯泡功率换大一点,比如到100W的试?

网友:
吧灯泡换成200W的再试试 保险点

网友:
PFC的输入输出电压差较大的话会导致pfc不工作,继而影响pwm部分。刚启动风扇会转是因为pfc电容在通电时已充电(可能有300V左右,灯泡亮一下再灭就是电容已经充完电了),达到pwm部分的工作要求,但电源启动后电容会放电再重新充电,这时输入电流较大,在灯泡上形成的压降也大,导致输入电压达不到pfc的工作要求,然后pfc电容电压开始下降,直到pwm部分也不工作了,所以风扇才会转10秒左右就停
风扇能转10秒,这段时间内电源有电压输出吗?如果有,应该是可以去掉灯泡通电

网友:
建议测试代保险使用  40 60  100  500 当然超过100W的上碘钨灯  嫌太亮可以考虑用那种玻璃管封的碳纤维发热管做

网友E:
开关电源前面串一个1A的空开。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关电源前面串一个1A的空开。试试吧。。。

好,这个实现成本最低,我去试试,0.5a的空开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这个实现成本最低,我去试试,0.5a的空开应该也可以吧

继续炸。
干嘛不换100~200W的灯泡?

网友:
有种失宠多年的东西CRT彩电消磁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