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手机去掉电池直接供电

楼主(2021-04-11):
想把闲置的华为P8青春版,作为导航通过carlife连接上的显示屏,把电池去掉后通过usb等电位点+两个并联的二极管连接至电池保护板的正极,试了几种方案,1电源5V2A的基本能启动,一大半以上,其他电源基本都是华为标志到充电百分比模式反复。2,上诉方案在电池保护板上并联1.5F电容(容量不一定够),没什么效果。3电源改为12V用成品的lm2596降压模块(号称3A电流)降压到4.2-5.8也是不稳定,电压低不能启动,调高电压可以正常启动,但还是不稳定,4后来又把二极管去掉,调高电压,也是不行。5中间有次接了一个小容量电池,运行就比较稳定。不稳定运行表现在有时启动一半就重启,有时启动carlife时掉电重启,有时,总的说来应该是电流不够,用直流LED双显数字电流电压表,显示运行中最大电流1.7A左右,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有没有考虑过进工程模式或者ROOT后把电池检测这一块的功能给干掉???

网友B:
在车上用 不如买个行车记录仪专用耐高温的电池接到手机电池保护板上

网友:
法拉电容代替电池

网友C:
用原装电池保护板,把电芯替换为超级电容,手机会检测电池T极的,可能是这个原因不稳定

网友D:
搞旧的电池保护板   用那种2596ADJ的设置到4V电压 电容最好用容量大一些  同时给USB上5V供电试了吗? 有时候运行程序或者联网解锁亮屏什么的瞬间电流有1.5A以上  你串二极管没有用的 二极管降压不可靠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考虑过进工程模式或者ROOT后把电池检测这一块的功能给干掉???

工程模式不太会搞,不知道有关设置是否能够去掉。华为手机关闭解锁通道,root不太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车上用 不如买个行车记录仪专用耐高温的电池接到手机电池保护板上

如果直接供电搞不定,这个就是终极处理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原装电池保护板,把电芯替换为超级电容,手机会检测电池T极的,可能是这个原因不稳定 ...

电池只有正负两极没有T级,原装保护板应该可以通过手机监测。不稳定掉电主要出现在手机启动有关程序时候,设置程序是:用tasker手机启动后等几秒然后锁屏(锁屏是为了节省屏幕用电,说不清是否有作用),然后再等几秒关屏情况下启动carlife,经常在启动carlife时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旧的电池保护板   用那种2596ADJ的设置到4V电压 电容最好用容量大一些  同时给USB上5V供电试了吗? 有时 ...

电容1.5F理论上1V压差,1.5A供电能供1S,估计电容容量不够,甚至是假的,为了能放在手机里,买的是网上那种纽扣式的超级电容,厚度和电池差不多,直径1.5cm左右。一直都是同时USB供电,电流最大确实超1.5A。按理说USB2A供电可以满足,所以搞不懂。

网友E:
在短视频上看到一人。把电池的保护版留着。电池取下来。接上电容。然后用可调模块,电压到5V手机上显示100电量。他用的4A最大电流的降压版。

网友F:
一定要保留原来电池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短视频上看到一人。把电池的保护版留着。电池取下来。接上电容。然后用可调模块,电压到5V手机上显示100 ...

我原来的方案也经常显示100%,不过我的是3A降压板,也许还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定要保留原来电池保护板

就用的是原来的电池保护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用的是原来的电池保护板

瞬间大电流能挺住 开机检测就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