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突发奇想,小提琴用的高级进口松香用于锡焊会有多好的效果

楼主(2021-04-11):
打算把我拉小提琴用的高级进口松香分一部分用于焊锡,效果会比普通松香更好吗?

网友A:
估计差别不大,没那个必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差别不大,没那个必要

必需有用啊,你不知道听音乐用火电还是水电都不一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需有用啊,你不知道听音乐用火电还是水电都不一样么?

电脑里的艾薇越多,电脑的音质越差,只有心灵纯洁的人才有资格享受高品质的PC-HiFi

网友:
几年前淘宝买了一斤12快到手 不知道能用多久  原来买的小盒子两块钱一个 有的那个气味闻不得 呛人  不如买的这天然松香

网友:
焊锡用的貌似是氢化松香,并不是原始松香哦

网友:
现在很少用松香,因为焊丝里面自带

网友:
这么以简单的事,还用问啊?你应该实践下,然后把结果告诉我们。

网友:
合成的助焊剂(NC559之类的合格品),比松香强太多

网友:
再牛逼的松香,只是残渣少,活性永远比不上SMT用的那些活性焊剂

网友:
个人用松香还是挺好

网友:
二十几年前就用过了,学音乐的同学送的一小块,没区别!

网友:
成本不可控,效果没突显,何必呢

网友:
可以的!效果很好!听弦乐,松香味更浓郁了!
尤其是用小提琴上挖下来的松香块,效果最好!

二胡上的,适合听民乐,

网友:
乐器专用的 添加的也有别的东西来保证 低尘,抓力和耐久度。高温的稳定性应该比普通松香好点 要不然一拉直冒烟

网友:
没啥区别,我小孩子拉琴用的松香是我用普通松香熔的……
我前一段时间研究松香,对于焊接来说,松香要好用:
1、熔点不能太低,200多度怼上去就开始沸腾的不太好;
2、要颜色浅的,长时间加热不容易留下黑渣;
3、酸值不能太低,当然也有另外添加酸性物质的。
综上,如果追求低成本的话,去淘宝上找那种颜色较浅的氢化松香即可,有一种叫水白氢化松香,那个要注意,酸值极低,还原性比较差。
如果不想折腾就买成品,维修佬X8,还有就是鹿仙子的有SGS的那款,反正就是颜色极浅的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