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OPPO A72 5G手机进水引起前摄像头黑屏无法打开

楼主(2021-04-11):
深圳老乡寄修的OPPO A72手机,据说是钓鱼时掉水里面了不开机了,然后在当地维修店修过修开机,除了前摄像头不工作其它都好(老乡说不修摄像头,其实是去年当时整个市场无A72前摄,只有售后才有)。今年市场上有A72前摄了,于是乎买回来装机,尴尬了,换后仍然黑屏

那确定主板问题咯,拆下主板观察了前摄的板B2B连接器无腐蚀,哎,主板被别人修得有点烂了,看存储芯片(字库)处吧,庆幸是修开机了的还能工作

前摄B2B连接器PCB背面有个小屏蔽罩,拆下看看内部再说,因无图纸,盲修,管它对不对,先检测下再说,测试发再有个大电容短路了

拆下相关网络的电容,还有旁边的一个小IC,也许是个开关管,测试已不短路了

装回好的元件,测试原短路处,阻值恢复正常了,二极体值0.481,装回屏蔽罩,也不知是不是这里引起前摄不工作,也忘记去测试此网络是否通往前摄B2B连接器了

主板装回屏幕中框上,打开摄像头,后摄当然正常的,原本就是正常的

切换到前摄,欧耶,图像出来了,完美修复!

瞎修的,无图纸太麻烦了,瞎猫碰到死耗子,不管是什么原因,总之最终是修好了!

楼主:
这几天忙,8号修的,今天发贴    感觉那位置是天线的电路。。。不然怎么会有屏蔽罩,要不就是前摄供电恰好共用了,那么大个电容应该是电源滤波电容,恰好又在前摄连接器的背面,想不通了,怎么前摄就有图像了,等以后有图纸时再查查

网友:
有时候运气也是一种实力的体现....

网友:
 高手啊,前摄像头不工作,就是摄像头坏了。

网友A:
没什么锈迹,这主板质量还不赖,也许是老乡当时泡水不久马上就拿去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锈迹,这主板质量还不赖,也许是老乡当时泡水不久马上就拿去修了。 ...

去年修过的,肯定清洗过的啦

网友B:
这个电子显微镜什么牌子?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子显微镜什么牌子?多少钱?

记得楼主回答过 好像8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子显微镜什么牌子?多少钱?

某宝搜索安东星,800左右那款

网友:
看到大佬的帖子就想进来看看,技术牛人

网友C:
请问oppo手机质量怎么样?
最近打算换新手机,华为性价比太差,准备在蓝绿厂和小米之间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oppo手机质量怎么样?
最近打算换新手机,华为性价比太差,准备在蓝绿厂和小米之间选。 ...

OPPO  VIVO我个人觉得比小米好,小米的优点是价格便宜,华为太贵